求换灯管 技巧

楼主(2016-07-25):
换灯管应该是最基本的的维修技能
但我发现没有想像中那么容易
基本需要把屏全拆了。。
一不小心 还把灯管折断。。
处理不好还打打火,好吓人阿。。严重一点,可能还把屏搞坏,那真的亏大了。。
有没办法 不用全拆的屏的情况,换灯管。。
另请各位大神,如何制作 一个简易的测试灯管是否能点亮

网友A:
高压板工作条件
1,12v。
2,地线。
3,开启信号
4,亮度调节

2灯管的必须要插2条灯管,插一条不工作,
有没办法插一条也工作

网友B:
插一条可以工作,就是得改高压,还有背光不均匀,,,,现在灯管坏了我都直接改led,改led可以不拆屏,,,换lcd的我还是一直用拆屏,,

网友:
你换多了就好了,,,,,,

网友:
从坏屏中拆出一套灯管就行了,可以用于测试。

网友:
修多了 就是老司机了

网友C:
我从来都不拆屏换的  买个钳子    把屏灯管边上的铁  向外掰开一点   就可以取出灯管了

网友:
这个没有捷径    只能失败中取得经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都不拆屏换的  买个钳子    把屏灯管边上的铁  向外掰开一点   就可以取出灯管了

你这么搞不打火大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都不拆屏换的  买个钳子    把屏灯管边上的铁  向外掰开一点   就可以取出灯管了

换完背光不是亮一块黑一块?27的也这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完背光不是亮一块黑一块?27的也这样么?

怎么会亮一块黑一块   我说得是屏框 的铁  不是铁管架上的 别搞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么搞不打火大神?

怎么会打火呢  不是有灯管套垫 的吗

网友:
只是熟能生巧、、、、、

网友:
坏的屏多搞几次就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从来都不拆屏换的  买个钳子    把屏灯管边上的铁  向外掰开一点   就可以取出灯管了

大神有没图片说明一下 在哪开刀子进去

网友E:
好多事都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神有没图片说明一下 在哪开刀子进去

图片没有啊  就是灯管在哪 就在哪把铁掰开就好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图片没有啊  就是灯管在哪 就在哪把铁掰开就好啦

你意思是 铁外框都不用拆?
直接暴力搞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 铁外框都不用拆?
直接暴力搞开?

什么都不用拆 也不是很暴力啊  就是拿个钳子  把灯管两边口那里的 铁匡用钳子向外掰开一点 把灯管取出   换好灯管后  在把铁框掰回去啊   有的掰开铁匡后 需要把黑色塑料烫掉

网友F:
我见过不拆铁框换灯管的多是修家电的 或是 半桶水的人  专业的多是去铁框的  个人感觉 有碰到 不拆铁框的人换灯管搞的两边像坨屎样 一看就不是专业的 个人观点 有同感觉的没有

网友:
不全拆也可以,只是那种换法也有弊端,一是不好当客户面换,二是不美观,三是容易打火(我已经修过4台这种换法打火的显示器了,客户知道原因后,对原先的那家维修机构是有意见的)

网友:
有简单的方法,可以像笔记本那样换灯管,砂轮把2头灯管处的贴片砂了就可以,火芯四射,很壮观的,我看见一同行这样干的,自己没这么干过

网友:
还是全拆比较好 不破坏任何东西 个人认为

网友G:
看来有必要这两天上个抽灯管的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都不用拆 也不是很暴力啊  就是拿个钳子  把灯管两边口那里的 铁匡用钳子向外掰开一点 把灯管取出    ...

这个方法我也用过,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看来有必要这两天上个抽灯管的帖子了。

上阿 给新手来一节

网友:
我是剪2头换灯管的,全拆太麻烦了

网友:
换灯管细心点就好,把灯管护套保护好,接头用热缩管套上,一般不会打火。多换换就熟练了。全拆一定要注意清洁。

网友:
多麻烦,在那个什么不给他修了

网友:
拆个屏碎的机器不就行了,通用的高压板一般没保护 不容易检测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一条可以工作,就是得改高压,还有背光不均匀,,,,现在灯管坏了我都直接改led,改led可以不拆屏,,, ...

改LED怎么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多事都是说着容易,做起来难

恩,言之有理!什么事情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琢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不拆铁框换灯管的多是修家电的 或是 半桶水的人  专业的多是去铁框的  个人感觉 有碰到 不拆铁框的人 ...

哈哈哈,走捷径就是那样

网友:
还是全拆了比较好换,换多了就熟练了

网友B:
改led就是把灯管抽出,,放入led灯条,还有就是高压板要改成led用的升压板,成本比原来最多贵了20元,风险系数低了很低,改动速度快,,改后显示效果颜色艳丽很多,容易收钱,,,,返修几率接近0.。。。

网友:
焊点一定要圆要不然容易打火还会亮一下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led就是把灯管抽出,,放入led灯条,还有就是高压板要改成led用的升压板,成本比原来最多贵了20元,风险 ...

个个和你样  那就真的喝水了  费时不说 好好的 板子还加个高压板  请问一个老机器加个LED能好到哪里去呢? 我这里修显示器 基本是修了 两年 三年 再回来修2次的 像你这样  我只能无语了  除非客户自己要求

网友:
换灯管就是胆大心细,多练。

网友:
拆屏幕直接拿屏
不要拿电路板屏线了

网友:
没啥特殊技巧,胆大心细,这是熟练度的问题,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阿 给新手来一节

请关注我下午的帖子看下。。

网友:
心细点,经验靠积累

网友:
切口,简单解决。

网友:
简单问题简单解决,切开屏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工作条件
1,12v。
2,地线。

只接两个12v两个5v一个接地会亮嘛?

网友:
大胆 细心

网友:
用单口高压 加上一个78l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