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 M-E 不过内存,小修一下

楼主(2016-07-25):
内存总线电压不对,,论坛有这个例子,,话不多说。自己看看加分就行

网友:
小8脚问题

网友A:
是的。。以前修过一个。。类似的

网友:
虽然我没看明白 但是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遇到好多拆了这个  还是不行的

网友:
看不懂  ,也不说明白点

网友:
之前修过也是拆6脚

网友:
看不懂,请说明白些

网友:
是不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碰到这样的我也是拆了

网友:
小8脚IC 的针脚定义能够贡献一下,此IC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以前修过一个。。类似的

一看楼主就是老司机了

网友:
。。。没看明白。。楼主能说清楚点么。。呵呵。。最好来个图片

网友:
图纸都在哪里找的啊

网友:
下次碰到也试一下

网友:
现在高手都是眼神交流啊!可怜我们小白。。。

网友:
SMDATA?还是SMCLK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
那个小八脚好像是系统管理总线的吧楼主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