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清灰搞坏的华硕A83S。

楼主(2016-07-25):
机器:华硕A83S

版号:K43SV  3.0

芯片组:HM65二代i3

故障:清灰装机造成屏线接口19V烧毁接电触发小动作
                                                                                            正面

                                                                                            反面

烧毁地方同行自己处理过。

全板打电感组值正常接头待机偏高0.03-0.04电流待机电压正常,因为同行说机子在他那里还可以开机外接都显示的,不知为何我一拿出接电就这情况这时马上给他通电话一阵交流后让先修修,接上开关按开关触发有动作开关灯亮,电流上到0.058有小动作。

居然有动作就直接测供电内存供电已经正常产生1.5V,这就好办了。

接着就是1.05v的VTT电压实测无电压。

直接追查芯片开启信号SUSB#_PWR信号由EC的97脚发出的SUSB_EC#_C转换而来。

实测此信号为0V

断电打其对地阻值 五百多正常。

继续往前追其桥给EC的S3信号经过SLN2201直连测试点转为PM_SUSB#送至EC芯片107脚和D4601屏开启休眠,还接到rn3006排阻

实测发现也是没电压,

为了判断是桥没发出还是后级拉低,直接手术刀切断测试点发现是桥没输出,断电打阻值才发现S3信号线短路的!

没办法干桥吧,直接拔桥材料盒里面找个植球做上。

板子凉了测其阻值恢复正常五百多。

接上电源待机明显恢复正常0.02几,兴高采烈的接上开关,按下开关,靠还是触发小动作,赶紧测桥S3信号看出没出,发现已经是正常产生了3。3V了,再测EC发出的SUSB_EC#_C信号发现没抬高,这。。。难道EC也坏了,想想还是先刷个程序吧,刷了程序也一样看来只有换EC芯片了,麻利的找个换上去。

清洗干净通电电流欢快的自己就扑上去了,插了几次内存看电流应该是显示外接的确以显示波器测LVDS_EDID_DAT_C以读屏

找个电感两个管子烧的地方补回 屏线接好 清理好

                                                                                                  接屏顺利点亮。

华硕我是领教过的了,一个不小心可能怎么挂的你都不知道,
这段时间好不容易发个帖子,,发帖不易望兄弟们加加分,三克油。

网友A:
华硕的板看着就头疼

网友B:
桥和ec都挂了,清个灰搞了个多重故障

网友C:
尤其是K53系列的很多同行 客户拆了清灰结果开不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看着就头疼

其实还好,无图无点的那才是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和ec都挂了,清个灰搞了个多重故障

屏线压倒烧的估计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尤其是K53系列的很多同行 客户拆了清灰结果开不了机的

没办法,反正一不注意肯定挂。

网友D:
上次修过一台一样的,那个只是烧了个EC跟那个电感

网友:
技术不错,已加分,别嫌少。

网友E:
加分加分加分,这个机器我也上过当的,就是华硕K43的,刚开始换电源口,后来做保养,装机时没注意屏线,结果上u螺丝导致屏线绞断短路,最后导致板子、屏线、屏都烧毁了,损失惨重啊!

网友:
希望各位同行引起重视啊!血的教训!!

网友F:
这个高手是怎么拆出来了啊,烧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修过一台一样的,那个只是烧了个EC跟那个电感

呵呵,你是算好的了..

网友:
我也刚碰到一个华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分加分加分,这个机器我也上过当的,就是华硕K43的,刚开始换电源口,后来做保养,装机时没注意屏线,结 ...

呵呵,这个看来是通病得注意轴这地方的屏线了,我以为只有我一人遇到,看来还不是了,目前我遇到2台,,你这个有点狠。。。

网友:
我也有清灰给别人搞坏的

网友:
以后清灰也不能马虎啊

网友G:
来了都不开机,那同行怎么还说外接正常?难道是坑?

网友:
华硕好难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来了都不开机,那同行怎么还说外接正常?难道是坑?

不知道啊,就拿回就成这样了,打电话给同行还搞的两个都不爽、、、、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啊,就拿回就成这样了,打电话给同行还搞的两个都不爽、、、、

你店里应该有监控吧?有的话就不怕说不清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店里应该有监控吧?有的话就不怕说不清了

电脑城过道里面的一直都没装,现在越来越感觉麻烦事太多了,感觉是有必要安装了,人多手杂关键是我这门都没有。

网友:
楼主厉害呀,写了这么多,真的是非常的细致,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 不错、  (我是来水下载分的)

网友:
清灰能搞成这样也是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思路清淅,一步一步来

网友:
是屏线插不好吗

网友:
清灰导致主板坏的地方还真多,桥和EC都坏了

网友I:
真心不喜欢华硕 今天修了3台 就一台修好了 其余两台 一台cpu坏四代的  一台无点位无图纸  跑0.6  无思路 啊 伤不起

网友:
不会示波器 不会看波形 羡慕楼主技术精湛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我遇到过,是屏供电芯片烧掉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呀。版主的实力果然不一样

网友:
真的是要 小心 小心 再小心。。。  要不然真的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网友:
华硕的最坑爹。

网友:
看完这个帖子,真的感谢楼主。以后清灰不管什么本子都应该告诉自己要小心。主要是赔啊!

网友:
屏线 一不小心就烧EC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看着就头疼

主要是你害怕。修的多了就发现,华硕的有点位图  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清灰有风险,收费需谨慎啊,别赔了夫人又折兵

网友:
有点位图纸,这么不奉上的啊 ,这样的话加分不是更好的吗

网友:
同行的机器还是要当面点一下,报价好再让走,除非很熟悉的 人,不然空口不好说呢

网友K:
请问 触发小动作  是什么含义啊?

网友:
烧了这多都修好了,不错。

网友L:
文中有一处错误 电流应该是 0.058   而不是0.58     上次也遇到一个同行换硬盘的dell 机器  来的时候待机芯片发烫  测量后没发现短路 换之  依旧发烫  (测试阻值是忽略了线性) 直接拆掉ec 后3v 5v已出  待机依旧偏高   南桥巨烫  给同行报价  不修  最终也不知道是否就烧坏 ec 和桥

网友:
ASUS的这种设计真的不错,最起码不会让其先把桥挂了,这也就是人家所说的ASUS设计师是二大脑

网友:
应该是带电插拔了

网友:
路过挣点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文中有一处错误 电流应该是 0.058   而不是0.58     上次也遇到一个同行换硬盘的dell 机器  来的时候待机芯 ...

谢谢指正、

网友:
最不爱整华硕看着蛋疼

网友:
这修好 怎么收费?换了这么多芯片

网友:
这肯定是清灰没有去电池,这个机器的bios也爱坏

网友M:
楼主是屏线没插好短路还是?????

网友:
看到ASUS的头疼,没位置号,没点位图

网友:
楼主可以,技术牛逼,

网友:
华硕的板子是大坑

网友:
清灰清出故障一堆,真服了。不知道哪位同行是不是修板也这样不细心

网友:
这个也是够了。我上次遇到一个把屏信号弄丢的

网友:
维修最重要的是细心和耐心!

网友:
分析的  到位啊  华硕还是很难的哦没图纸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这烧的太厉害了,就差cpu内存没烧掉了

网友:
华硕太垃圾了

网友:
有监控吗?这种事情不好说

网友:
华硕太坑了   一看到华所就还拍

网友:
记下了.以后参考. 谢谢

网友:
EC   桥  都挂了   怎么弄得! 清个灰  就这样? 你同行  钱没赚到  还要赔钱!

网友:
静电碰到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板看着就头疼

有点位图的还可以的,华硕有一点好处就是待机部分可以借鉴K42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和ec都挂了,清个灰搞了个多重故障

一般屏线带点拔插容易烧,而且一烧就是桥和EC一起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尤其是K53系列的很多同行 客户拆了清灰结果开不了机的

K43这些好像也有有的是把屏线走了一遍,走到中间了螺丝一打那就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高手是怎么拆出来了啊,烧这么厉害

拆肯定没问题问题在于装的时候屏线没弄好走到背面螺丝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脑城过道里面的一直都没装,现在越来越感觉麻烦事太多了,感觉是有必要安装了,人多手杂关键是我这门都 ...

市场里面基本上都没有门吧,一般都是直接布一拉

网友N:
引用 网友I:
真心不喜欢华硕 今天修了3台 就一台修好了 其余两台 一台cpu坏四代的  一台无点位无图纸  跑0.6  无思路 啊 ...

这种集成的一般就是刷下BIOS,不然的话就是稍微凭着经验查下电压,然后看下有无过内存,这个内存还是集成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主要是你害怕。修的多了就发现,华硕的有点位图  还是比较好修的

对的,其实华硕不触发的很多的,不触发的很简单秒杀系列。点位图有的时候都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 触发小动作  是什么含义啊?

就是按下开关后电流有小变化一般说明EC已经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是屏线没插好短路还是?????

我觉得肯定是同行带电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换主板吧  主板也便宜了

都已经修好了,还换主板。我们就是做维修的而且还是同行的,如果你敢说换主板他绝对就当时拿回去自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清灰也这么危险,以后要收费高点了,弄坏要赔死

肯定要价格收起来啊,全拆还有风险,鄙视很多免费清灰的只为拉生意

网友:
引用 网友Q:
华硕的看着就头大了。只有点位,没图纸。

大部分如果是待机部分的都可以借鉴K42JR的图纸

网友N:
碰到最严重的就是我当年还在学徒我师父修个华硕的本子改高压条忘记拔电了,
他修了半个月,主板大芯片都换了。。南桥北桥 EC等都换了。之后还好是好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N:
这种集成的一般就是刷下BIOS,不然的话就是稍微凭着经验查下电压,然后看下有无过内存,这个内存还是集成 ...

就是啊  集成在主板上的  不好搞 不会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是啊  集成在主板上的  不好搞 不会屏蔽

论坛有类似的帖子啊。稍微参照下

网友:
上次一台U36SD的换键盘也是,不跑码了,最后给客户换板了的。。。

网友:
清灰也能这样。。 点是有多背

网友:
清灰也能搞成这样,还 不是太马虎了,维修就是细心的活,没有这个心不要进这行呀,

网友:
华硕好难修,没有图纸。

网友:
华硕机械有资料还是好修的

网友:
上次一个安徽广德的人清灰把主板全部烧光了,带电拔出屏线的后果很严重,笑死我了,赔了人家一块新板800多块,叫我修,量了一下几乎全部短路了,直接还给他,

网友:
下次我要注意下 太危险了

网友:
学习了 ,人为弄坏的最难修了

网友:
asus的机器找不到图纸都比较不好维修

网友:
干活不仔细 马虎的人 大有人在

网友:
楼主经验老道!思路很清晰!学到一招!

网友:
楼主,装备与技术都是杠杠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N:
碰到最严重的就是我当年还在学徒我师父修个华硕的本子改高压条忘记拔电了,
他修了半个月,主板大芯片都换 ...

呵呵,看来这板当时不便宜,下那么大的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看来这板当时不便宜,下那么大的功夫

主要本来就是赔钱的货,能少赔点最好

网友:
我也挨个可调电源电压瞬升到 50v ,修了大半个月,最后放弃了,…………。

网友:
华硕挂的严重点真就没法修了

网友:
或许是不小心,把内屏显示部分烧掉了

网友:
高手啊 烧这么多  都修好了  佩服

网友:
清灰烧DP转LVDS芯片

网友:
碰到几个机器了

网友:
记得芯片是RTD2136

网友:
华硕机器就是让人蛋疼,我也打穿过屏线,还好只是烧保险了

网友:
好,厉害,肯定加分,发这么多图片,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客户清灰烧了ec,换了也不行

网友:
搞维修要胆大心细才行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版主技术没得说,修得行云流水,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在于细心啊

网友:
上次遇到一次 k43 指示灯亮不上电流 修到头大 不过后来还是修好了 asus不怎么好修 有的修好后还不稳定

网友:
请灰收几十真不贵,还要承担多少风险哦

网友:
华硕经常烧EC,修过好多了

网友:
看到ASUS就怕怕

网友:
华硕换键盘还烧过桥呢

网友:
华硕好恶心

网友:
ASUS的清灰心里都是没底的,说坏就坏了,

网友:
庆幸我自己装华硕的时候,还是很小心的

网友:
感觉华硕的难修,
清灰坏得太多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学习了

网友:
同行清灰搞坏的都不怎么好报价

网友:
估计带电插拔屏线了,现在华硕 都是内置电池,只要带电插拔屏线 准烧

网友:
坏的有点严重哦

网友:
人为故障好麻烦

网友:
加上华硕的机器也好难修,图纸难找

网友:
于是乎,请给大家讲一讲,清灰时,应注意些社么。

网友:
ASUS确定有点麻烦啊,

网友:
ASUS 现在都快成垃圾代名词了

网友:
屏线上包裹灰色的那层是可以导电的,一不留神碰到元件上就起火,要特别注意,我每次拆机都摸摸维修台上的铁架放放静电,

网友:
{:4_116:学习了,厉害

网友:
华硕现在二代机有点位就行,弄清时序就简单了

网友:
楼主强悍啊,要是我 直接就换板了

网友:
华硕笔记本清灰比较麻烦要全拆

网友:
楼主修这片版 收了同行多少大洋???

网友:
华硕的超级难修特别是对于我这种小白,现在在修一台n43sl 放电触发亮机,然后关机就触发不了了,之前修的无3、5v,二修,返修,烦

网友:
青灰出问题的遇到很多次了。特别是惠普的 ,有次换个键盘 都不出发了
触发

网友:
华硕的机器 无图无点位 妥妥的铁板

网友:
技术高学习了,谢

网友:
OKOK,i qaj ,不错,学习了

网友:
没卸电池,直接拆机了,估计

网友:
这个案例好呀 以后碰到这种机子要注意了 谢谢楼主的贴子

网友:
楼主讲得对,清灰也是一个仔细活,还得多注意才行

网友:
啧啧 老师傅就是厉害

网友:
我也有过 ...........................最后修了几年的老师傅都搞不好直接赔

网友:
这样的问题每年要处理几个

网友:
血一般的教训

网友(2016-08-24):
清灰拨屏线烧坏EC和桥,这个对于我来说就难修了,楼主确实厉害,客户莫非不取电池拆机,也不可能呀不取电池拆不到C壳的

网友:
好的,修的非常棒。

网友:
清灰清出这么多问题,幸好遇见你这么牛的同行,要不然就得赔一台机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