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进水之——疑点

楼主(2016-07-25):
刚才来了一个GA-B85的主板,轻微进水我试了一下不触发。量了一下对地阻值3.3V对地阻值   12 欧, 看过刘老师的视屏说阻值低于100基本可以判断为短路,由于客户着急直接让师傅看了,师傅将腐蚀的地方刷了一下通电亮机了,但3.3V阻值还是 12 ,师傅说新板子不能按老板子修有阻值不一定通但阻值只有 12.我对这个问题不明白,各位同行们谁对这个问题明白请解释解释,本人新手,谢谢帮助。

网友:
你量的地方没量错吧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在位刘老师说的,反正迅维的徐总说 不为0就不能判定为短路。

网友:
低于100判定短路么。。要看情况的啊。这样说。所有的显卡都短路

网友:
其它的供电 例如cpu供电阻值低一点是正常的  但是3.3阻值这么低  确实不正常  安以往的思路来说

网友:
3.3v应该是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在位刘老师说的,反正迅维的徐总说 不为0就不能判定为短路。

刘坚强自学主板维修 ,前面几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