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CPU温度过高(非散热器问题)的维修处理方法

楼主(2016-07-25):
典型的症状:电脑运行一段时间自动掉电保护,AIDA64下检测CPU温度较高,而核心温度更高(最高能达到100多摄氏度)。但用手触摸CPU表面温度却并不高,CPU底座周围的温度却比较高,更换散热器、涂抹硅脂均不能解决。

故障的原因:排除极少部分的主板温控探头损坏,就是CPU本身的问题。CPU的外壳和核心之间也有一层硅脂,由于年代长,硅脂干涸导致核心的温度传不到外壳上(后面有详细图解)。所以核心温度极高,而触摸CPU表面却是温的,甚至CPU插座周围的温度都比CPU表面温度高。

解决的办法:简单来说,就是撬开CPU的外壳后:1.重新涂抹硅脂后复原。2.去除外壳,把核心涂上硅脂,散热器直接压上去。

详细的图解

这是一块3800+双核CPU,有个朋友的亲戚的,老自动关机。带上散热器和风扇过去,更换散热器无效,用AIDA64查看CPU温度(ADIA64能分别看出CPU表面和各个核心的温度,不像鲁大湿之类只能看到一个温度),也典型的症状一样,由于自己没有二手U,就告诉顾客CPU坏了,让顾客自己去楼下电脑店买个。顾客下去十几分钟后空着手上来说:卖电脑的说CPU基本就不会坏,是别处的问题(相信不少技术员也是这个想法)。我说绝对是CPU坏了,如果不是我免费给你修。顾客又下去了,一会儿带着楼下卖电脑的拿着U来了,换上后正常。测试完,走的时候问顾客这块U我能不能拿走,顾客很爽快的答应了。

(渣手机画质请无视)

1.工具使用很薄的刀片,比如剃刀刀片,裁纸刀的刀片有点厚。。我用的是我老婆的刮眉刀。。用刀片沿着CPU铁壳和电路板的缝隙慢慢的划一圈(入刀约4mm),把铁壳下面的一圈黑胶给划开。不要担心划伤核心,胆大心细即可。注意手握CPU时候不要把CPU插针弄弯太多。

剃刀和CPU,注意入刀深度。

看,入刀这么深都没事。铁壳边缘与核心之家空间很大的。

2.划完一圈后,轻轻一撬。很简单的。有时候CPU硅脂抹的太多,冬天下散热器的时候都能把铁壳给带下来。

3.撬开以后的CPU,左边是铁壳,右边是CPU的本体,看起来和以前462的CPU差不多。红圈处是干涸的硅脂,蓝圈是CPU核心,核心周围的大方块是电容。。

(注意铁壳周围的黑胶宽度,剃刀割的就是这层黑胶)

4.给CPU核心部分涂抹上硅脂(红圈),然后装到主板上,把散热器扣上即可。散热器扣具有弹性的,不要担心接触不到。

(好详细呦)

5.剩下的铁壳,做过挺精致,挺重。可以哪去做钥匙扣什么的工艺品。

(图示为2个铁壳)

完。

网友:
好像说先预热一定温度更好切开

网友:
一般都是换cpu

网友:
那个铁壳不要了吗,直接加散热器在上面?明天试下

网友:
开壳啊,呵呵,AM2的风扇比较猛,长期用可能边角会破损

网友:
发帖不容易啊。。不过这是5000以前的了。这U现在值几个钱。。X系列的还有这中问题么

网友:
现在都会玩啊   拆cpu  好任性

网友:
温度过高以前就没考虑过是U的问题.这种u本身的问题应该也不多见吧?

网友:
拆开一个,很可惜做了一刀电路板,报度了

网友:
楼主我只想说   你胆可真肥

网友:
这个还真是艺高人胆大。

网友:
这东西用刀撬时,很容易伤手,,,

网友:
铁壳应该扣上去的

网友:
感谢提醒 ,但很早就知道这事情了.

网友:
这个壳可是紫铜的 最好的铜 不是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