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通病维修

楼主(2016-07-25):
1、一批某品牌机器出现一故障:开机无任何反映,打开机箱盖,可以看到主板上有个LED小灯亮着,说明有电通  过,按下电源开关,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再按没反映,取下电源线,过几秒重新插入电源线又按电源开关,风扇转下又停。这说明是电源的问题,取出电源可以看到长城品牌,用万用表可以检测到绿线与黑线之间的电压为3.6V,这样说明辅助电源部分电路没问题,打开电源盖子,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个后级部分接黄线的一个16V/2200微法的电解电容已怀孕,更换一个同型号的电容(电容电压大于或等于16V/容量相差几百没很大关系,只要能装得下),故障得以解决。很多长城电源用久了之后都会现这个故障,这是由于用久了,电解电容容量不足,带负载不起。

2、也是一批品牌机器,特别春天一按电源开关,机箱里面“啪”的一声接着就后面冒烟,取下电源线,用万用表检测绿线和黑线之间电压,无任何输出。可以看到是静音的长城品牌电源,打开电源盖子,用万用表检测保险管已烧坏,EMI电路正常,桥式整流没任何问题,滤波电路也正常,但绿线和黑线没电压,说明故障出在辅助电路部分,仔细一看,可以明显看到P1014AP06有炸残的痕迹,再检测其它元件都正常,最后更换保险管(注意是延时保险T5A/250V)和P1014AP06,一切OK。

以上是两例长城电源很常见的故障。希望能为大家提供参考。

网友:
很少修电影

网友:
很少修电源

网友:
一直想修电源. 发现实例太少. 刘坚强的视频讲得太细. 少维修总结. 现在也只能修些小故障.

网友:
我也很少修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