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维修

楼主(2016-07-25):
液晶电源板维修过程及思路,勿喷就好。

这是一张坏的液晶电源板,先看下图片:

显示器的症状为不开机,开关灯也不亮,拆下电源板,测保险丝正常。接下来上电测量电源板输出的12V和5V都没有。再测大电容有直流300V左右电压。说明电源板的整流滤波部分没有问题。

接下来断电,对大电容进行放电,再测量直流部分的复合二极管,这块电源板的12V和5V采用的是不一样的二极管,一个是双二极管并联,一个是采用复合二极管,测量发现复合二极管短路,拆下复合二极管测量,发现里面的一个二极管短路,更换复合二极管。

接着上电测试,还是没有12V,5V输出,郁闷,继续测,开关管没有短路,电源IC有300V启动电压,应该是电源IC也损坏了。查看电源IC是LD7575BGS,刚好手头有,更换,再测,12V,5V电源有了。电源板维修到此结束了。

网友:
液晶电源,坏7575PS,是通病。

网友:
修的不错 没走弯路

网友:
楼主说一下显示器的型号就更好了.....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学习了。

网友:
LDXXXX的PWM芯片外围元件极少,很好检查,外围元件没坏那就是它自己坏了。

网友:
ld7575  爱坏 建议改一个通用模块  不然 爱坏 容易返修!

网友:
通用模块好为什么厂家不用?还是建议修复原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