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GA H61 瞎猫抓了只死mouse

楼主(2016-07-25):
(图片)

网友:
这个是3.0

网友:
楼主,这不是B75吗,怎么写H61啊。

网友:
对啊 你的图片不是b75的吗?

网友:
B75的板子,PCIE接口是2.0还是3.0是看所用的CPU,老一代I5 2XXX就是2.0,后一代3XXX的是3.0

网友:
有点乱了。。。。是B75还是H61?

网友:
小电容找到短路还挺厉害的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点吧  起码的什么故障要写一下啊

网友:
换电容简单,关键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故障点的,?

网友:
75 标题写错了.

网友:
故障没有2.5

一般来说,GA的2.5 有二个作用. 一个是给1.05 一个是给1.8V
都是通过电阻分压得到的. 然后接到358 或者324  作为INPUT+ 到一个场管.  场管的返馈通过电阻[2K]到 INPUT-

网友:
也就是INPUT+上的电压,必须先通过2.5V分压得到.  否则就会导致 电压不稳.

也就是我们的大神们所说的电阻阻值不对. 最近个GA,除了几个不出U电压的,其他好像修的都很胜利.

网友:
不是说得简单. 现在修板养成了一个习惯,修好一个板,拍个照,写下故障,存个档.

以后修到同类板,方便很多. 大家都知道,现在论坛分难搞. 没分了,就传张图.骗点分.先把要下的东西下了再说.

网友:
应给是2.5V到324的V+被拉低,导致没有桥供电,对吗?

网友:
不是的. 你要得到1.05V  或者 1.8V

先要用2.5V二个电阻 分压来 1.05V  1.8V

再接到INPUT+上.

网友:
打哑语?,让大嘉猜猜

网友:
此贴无价值

网友(2016-12-21):
是一个2.5的基准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