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900白屏,DVI花屏故障

楼主(2016-07-25):
神舟优雅HP900白屏,接DVI接口大花,杂乱无章地花。然后把显卡芯片BGA加焊了一下,内屏还是白屏。取掉屏幕,用DVI外接显示器,有规律花屏,如图:

竖条,颜色也不正。但是不死机。还有就是显卡驱动正常安装,但分辨率无法调节。

求助是显卡芯片坏了,还是显存坏了。

补充内容 (2016-8-3 18:13):
补充情况:

在花屏的状态下,关机关不掉,会自己重启再进系统。

补充内容 (2016-8-3 18:17):
目前最新进展:

在小苏IC处购买了显卡芯片,上面印字倒是G86--630-A2,但感觉和原来芯片上面的字不一样。更换了上去,焊盘和焊接都没有问题,更换后内外屏都不显示,有进系统的声音,就是能正常关机了。

补充内容 (2016-8-5 12:20):
屏幕没有亮,测量没有LCD3V,通电时有+12V_ALW,开机后有极轻微的声音然后+12V_ALW就没有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A:
什么显卡,应该显卡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还是先换掉显卡试试吧。

网友:
有点像是显存坏了

网友B:
手上也有一台这个问题的机器,同求!

网友:
显卡型号????

网友C:
看着是驱动的多,用的什么显卡

网友:
BGA热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也有一台这个问题的机器,同求!

我表示不信。。。

网友D:
显存几个 看着脏不脏

网友:
这显存吧,

网友:
显卡几率大

网友:
显卡故障大典,但是供电会引起画屏么,系统从做了没,现存有腐蚀么

网友:
看看显存,估计是显存

网友E:
最好换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F:
楼主加焊过显卡,内屏没变化但是外接已经有变化了,这说明显卡问题几率比较大吧。

网友:
看着像显卡

网友:
显卡换过了吗

网友:
最起码先换个显卡 才能确定是不是显存坏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显卡,应该显卡坏的可能性大点

G86-630-A2

网友:
G86-630-A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是驱动的多,用的什么显卡

G86-630-A2。开机BIOS自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和驱动没有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显存几个 看着脏不脏

四个,不脏,双面都有。

网友:
a卡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四个,不脏,双面都有。

先换换试试吧  又没有风险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原来内屏白外接DVI花的情况下,关机会变成重启不能自动关掉。在小苏IC处购买了显卡芯片,上面印字倒是G86--630-A2,但感觉和原来芯片上面的字不一样。更换了上去,焊盘和焊接都没有问题,更换后内外屏都不显示,有进系统的声音,就是能正常关机了。

请都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加焊过显卡,内屏没变化但是外接已经有变化了,这说明显卡问题几率比较大吧。

原来内屏白外接DVI花的情况下,关机会变成重启不能自动关掉。在小苏IC处购买了显卡芯片,上面印字倒是G86--630-A2,但感觉和原来芯片上面的字不一样。更换了上去,焊盘和焊接都没有问题,更换后内外屏都不显示,有进系统的声音,就是能正常关机了。

请都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好换个显卡试一下

原来内屏白外接DVI花的情况下,关机会变成重启不能自动关掉。在小苏IC处购买了显卡芯片,上面印字倒是G86--630-A2,但感觉和原来芯片上面的字不一样。更换了上去,焊盘和焊接都没有问题,更换后内外屏都不显示,有进系统的声音,就是能正常关机了。

请都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也有一台这个问题的机器,同求!

真的吗,你怎么处理了。

网友:
630 直接重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