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3010TX不充电怪问题

楼主(2016-07-25):
客户拿过来不开机,客户反映放了一段时间,成这样,不充电,板号 RAINS ,客户的电池量电压0V,订电池代用的,换上开机都正常,客户拿走两天过来说不能充电,系统里显示检测到电池未能充电,拆开主板测量发现电池温控测试低电平,不插电池是高电平,插上原来的电池测量也是低电平,量数据线正常,换MAX8731A,还是如此,客户准备不修,装机插上人家的电池过了一会,充电了,用代用的电池还是不充电,所以不能用代用电池,搞得一头雾水,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请大家加加分……

网友:
嗯 有些机器特殊就得需要原装电池 要不是能充电放不了点 要不就压根充不上电。

网友:
确实 代用的最好不用    换就要换原装的

网友A:
代用的也可以

网友:
打对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用的也可以

我这个代用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