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G450,无复位。求教!!!

楼主(2016-07-25):
            一商家机器,联想G450  开机不显,GM45北桥,三代内存,拆机裸板上电0.55左右。 南桥微烫,南桥背面有几个电阻发霉,已处理,电压正常,以为南桥坏,之修到这种,果断订芯片,换上后涛声依旧,  测板发现PU801 CPU供电芯片31脚,PG 3.3V都已经有了,那应该南桥收到PG就会发出PLT_RST# 莫非新买的南桥是坏的?

           随便附上图纸, 来高手指点一下呀。。3Q

补充内容 (2016-7-26 09:45):
          求不要灌水。。3Q

补充内容 (2016-8-1 13:58):
无奈。。客户着急拿走,换板了。板子再手里研究,修好告诉大家。

G450

网友A:
我觉得可能还是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 或者有没有断线

网友:
仔细检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还是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 或者有没有断线

只有两三个电阻发霉,确定已处理好。断线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不好搞复位呀、

网友B:
看ec那边pok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ec那边pok正常吗

  有3.3 V已测。

网友:
多半还是要查南桥的条件

网友:
把网卡拆了再说阿

网友:
复位阻值正常吗

网友:
阻值500多正常的。

网友:
还是要一步一步查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sb条件不满足 先查查供电吧

网友C:
0.55不动吗?  这样怕是还有电压没出来,  或者有地方还没过, EC可能没收到其他某个电压的PG, 你再查一下,比如内存供电, VTT等

网友D:
IBM的桥易坏,用拆机的桥代换一下。CPU供电好后,还需查时钟的开启。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  楼主好好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IBM的桥易坏,用拆机的桥代换一下。CPU供电好后,还需查时钟的开启。

  桥已换两个, BGA 能保证没问题。 时钟开启有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0.55不动吗?  这样怕是还有电压没出来,  或者有地方还没过, EC可能没收到其他某个电压的PG, 你再查一下 ...

  电压有,无复位。MINI 22  无3.3

网友:
是不是ec坏了

网友:
遇到过买的测试的南桥有问题的,很少买新的 嘿嘿

网友:
复位信号的对地值是否正常呢

网友:
经常看见维修中说换桥或显卡无效,感觉是不是很多很多桥或显卡冤死在BGA下了?换下来的怎么处理?因为并不确定是不是真坏了不是吗?

网友:
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吗,应该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E:
测量南桥所有的供电,时钟,还有CPU的PG到南桥有没经过什么转换,还有EC的PWROK到南桥正不正常。期待楼主修好告知故障

网友:
你看看电池有点没有 记得这个机器电池没电会这样。。。论坛里好像有人说过

网友F:
直接换南桥就好的了,这机器修过同意的问题!

网友:
楼主细心检查进水的地方,进水腐浊的地方好多断线的,

网友G:
复位 是一直没有 还是 抬高后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量南桥所有的供电,时钟,还有CPU的PG到南桥有没经过什么转换,还有EC的PWROK到南桥正不正常。期待楼主修 ...

  南桥供电,时钟正常,CPU的PG,直接到南桥,  EC 的电源好,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直接换南桥就好的了,这机器修过同意的问题!

擦,,南桥已换了两个,新的。 对自己的BGA 还是有信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复位 是一直没有 还是 抬高后被拉低了

一直都没有。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排阻测值,大部分都还是进水的地方,不要乱动其他地方,否则很容易吧办修费了

网友:
不好搞,估记是拉低了,只能一步一步查了。

网友:
此机器没有CPU供电,没有图纸怎么弄啊

网友:
可能还是进水的地方没处理好 或者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