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tWIN v20 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6-07-25):
七彩虹G41 tWIN v20 无复位维修
1.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测量PCI A15脚无电压,没有复位
2.测各大供电、时钟都正常
3.南桥在供电和时钟正常后,会收到2PG,才会发出复位
    a.  IOw83627dhgPWROK可以在71脚测量,3.3V正常
    b.  VRMPWROK由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2脚发出,测量1.2V正常,一般来说PG正常发出了,但很多是经过三极管,很容易出问题,最终没有送到给南桥,所以跑了一下线路果然发现问题:

QP90C级已经被拉低,QP91B级为低电平但QP91C级还是被拉低,直接把QP91换掉,马上跑码。
简单维修,很多朋友都是看到杂牌板,没有图纸,头就大,其实有些问题还是很简单的。
下面是主板的元件位置:

网友:
跑线  画图 值得赞

网友:
这g41的 大部分是这样  不过分析的很好

网友:
好腻害,刚刚的

网友:
牛人啊。。我都是一看发出来就不考虑跑线 了。。学习了。。

网友:
其实头痛的不是没图纸 而是要跑线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没图纸跑线路是个头疼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