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信赖电源维修

楼主(2016-07-25):
故障现象:无5vSB

外观检查
采用7500 339 方案

保险完好

大电容未爆

后级滤波电容无鼓包漏液

辅助部分可见烧黑

辅助采用MOS管

烧坏的电阻

烧黑的瓷片电容

限流电阻烧坏

拆下开关管测试

辅助开关管击穿

一只13007 脚有烧黑的痕迹 测试正常

查看辅助部分相同的电源
辅助部分 烧坏的电容 471
电阻33K
调制三极管C1815

更换辅助部分 MOS 管2N60
脉宽调制三极管C945
限流电阻1.5欧
瓷片电容471
电阻33K
主开关部分一只13007
上灯泡 测试无短路
上保险测试 5V SB 绿线电压正常
短接绿线 各路输出电压正常
开机测试电源正常

网友A:
楼主厉害呀手到病除..........

网友B:
撸主的贴我必须顶阿,把电路图上传分享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呀手到病除..........

按也是新手啊 好多都不懂啊 上来请教高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撸主的贴我必须顶阿,把电路图上传分享一下

没电路图 得手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按也是新手啊 好多都不懂啊 上来请教高手的

楼主这是分享呀,何来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电路图 得手绘啊

你上的图片不是有张电路图吗 不是有你红字的注解吗
共享完整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厉害........一般这种情况早就扔掉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上的图片不是有张电路图吗 不是有你红字的注解吗
共享完整就可以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027
是这个高手发的帖子
完整的电路图 按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一般这种情况早就扔掉了, 哈哈

按也新手 练手的 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分享呀,何来请教............

遇到不懂的 就上来请教高手了

网友E:
细微严谨的动手,值得称赞

这个电源不怎么的,高压端的470UF大电容估计都是虚标货,后级低压输出端好像不虚标,但是足够省料,估计整个电源的满载功率就180W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细微严谨的动手,值得称赞

这个电源不怎么的,高压端的470UF大电容估计都是虚标货,后级低压输出端好像 ...

主开关管13007 最多230W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主开关管13007 最多230W

我拆的某品牌2007年出的品牌机,同样是13007的开关管,但是它的标注为额定200W,是某品牌电源出给某品牌电脑整机厂商的货,电源铭牌很规范,应该不假,所以我个人认为13007的极限可能是230W,但是要稳定的应用应该是150W---180W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拆的某品牌2007年出的品牌机,同样是13007的开关管,但是它的标注为额定200W,是某品牌电源出给某品牌 ...

估计是的 长城早期的做工好的额定230W 电源 都用13009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的 长城早期的做工好的额定230W 电源 都用13009

我现在业余时间就是收集NTC和VDR,现在的电网电压实在让人不放心,我们这市区最高有235,农村老家232,我手上也有个长城的12年9月捡漏回来的(保修标签完好,没动过手脚),用在方正机子上,我拆开清过灰,风扇加好油,感觉不错2005年底出的,额定功率忘了反正不高,就记得是13009的,用料不错,就是结构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业余时间就是收集NTC和VDR,现在的电网电压实在让人不放心,我们这市区最高有235,农村老家232,我 ...

这个需要可以买新的啊

网友E:
新的不能和旧的比,额定电压很多新的都做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的不能和旧的比,额定电压很多新的都做小了

恩 现在元件都没有以前的质量好

网友F:
没有一、二级EMI电路,修好了也用不久,炼手玩玩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一、二级EMI电路,修好了也用不久,炼手玩玩可行。

杂牌没见过有一二级EMI的 都会省掉
就是练手的

网友G:
练手的贴,价值不大,还是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练手的贴,价值不大,还是赞一个

就是练手的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练手的贴,价值不大,还是赞一个

就是按来练手学习下

网友:
讲得好详细

网友H:
这个帖子好!楼主太用心了,真心学习了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帖子好!楼主太用心了,真心学习了万分感谢!!!!!

按也是新手 遇到简单好修的电源发个帖子 维修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