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这个电阻怎么认 多大的?

楼主(2016-07-25):
各位大神  这个电阻怎么认  多大的?

网友A:
楼主这个电阻0.15欧..........

网友B:
不是有色环电阻口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电阻0.15欧..........

具体怎么认   为什么第3环是银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色环电阻口诀吗?

关键是第3环为什么是银色

网友D: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金, 银
0, 1, .2, .3, 4, .5, 6, .7, 8, .9,. 5%,10%
倒数第二环,表示零的个数。
色环电阻
色环电阻
最后一位,表示误差。
这个规律有一个巧记的口诀:棕一红二橙是三,四黄五绿六为蓝,七紫八灰九对白,黑是零,金五银十表误差.

网友:
电路基础 有口诀的 口诀在楼上

网友:
背不下来  有计算器

网友:
0.15欧姆的电阻。

网友:
楼主 想问问 你 电阻分别什么颜色吗 我看的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尝试着去下载个 电阻计算器 算算 就知道了

网友:
其实有一个简单 的电阻 计算器的 论坛就有下载的

网友:
这是个四色环电阻 1棕 2绿 3银 4金 5环不计。所以阻值为0.15欧 精度在5%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金, 银
0, 1, .2, .3, 4, .5, 6, .7, 8, .9,. 5%, ...

多谢分享 口诀 按都是电阻在线计算器的

网友:
这个电阻是0.15欧

网友:
电阻色环口诀,是识别电阻阻值的最基本知识,如果连这个都不会背,那维修还有什么你会的???软件只会让你忘记口诀,自己的大脑就一个很好用的计算器,望你越用越灵活。

网友:
第三环银色表示:×10的负2次方
于是就是0.12欧

网友:
第三环银色表示:×10的负2次方
于是就是0.15欧

网友:
我知道口诀 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 123456789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金色和银色 所以这个电阻我不会算 求大神们告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第3环为什么是银色

银表示0.01

网友:
学习了,要不然我还不知道口诀。

网友:
网上有算法

网友:
色环电阻有对照的表

网友:
应该去网上查一下颜色的的读数,然后自己加一下,就知道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