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2和DS1302液晶屏显时钟日历

楼主(2016-07-25):
这是用AT89C52和DS1302液晶屏显时钟日历,电路原理图如下:

学习好单片机,首先就是要学好Proteus7.8和Keil uVision3这两款软件,
电路原理图要做德好看,有条有理,整体分布均匀,看了也很养眼!
程序如下,只上一部分图,要学习的下附件,用Keil uVision3打开,这两款
软件百度一下就可下载,很多破解版,下载安装就能用,不用多说!

这个C程序,是网上一个没有调试好,时间的分钟没有正常显示,而是显85,通过我
的修正,改正了错误,编码正确,

0个错误,0个警告的!有兴趣的朋友们下载附件,只同学习!!!!!

网友A:
楼主这个用的是1602屏幕对吧?非常感谢楼主提供正确的程序,之前下载很多网上的程序,结果硬件电路做好了,程序有问题,气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用的是1602屏幕对吧?非常感谢楼主提供正确的程序,之前下载很多网上的程序,结果硬件电路做好了, ...

这个程序你刷上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你刷上去就好了?

谢谢过板主,很多网上的程序,由于用的编程软件不一样,可能下载来不能用,都要自已重新编程,改错!但有
不少只会编程,没有仿真和真正上机用,所以,你要用她们的程序,不一定合适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