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进不了界面

楼主(2016-07-25):
iPhone6,摔过,进界面输入密码后弹回到输入密码界面,请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没见过这种故障,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哪位大神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更换电池试试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电池试试 以前遇到过

换过了,用电源也试过了不行,刷完机就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