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广达时序问题 IT8518E

楼主(2016-07-25):
        一台神州机器不触发 偶尔触发 一直可以触发 冷机不触发EC 8518E       EC 收到SUSC# SUSB# 有时候发出SUSON  MAINON .正常亮机
     有时候不触发 不发出开启。EC 已换  触发不触发时候 EC 都已收到SUSC# SUSB# 请教下还有什么信号影响EC发出SUSON  MAINON  感谢!

网友:
吧8518 换掉试试

网友:
查下+3v_s5有没有出来,这个电压在广达时序里面是插上电源适配器就会S5_ON

网友:
这二个信号是通过电阻上拉的吧,看看电阻

网友:
这个芯片的时序怎么查。。现在碰到一台HP的。。不触发。。没3V..5V。。3V,5V芯片的开启是IOIT8518,,,现在它没发出开启信号。。不知怎么样查它的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