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D500G固件

楼主(2016-07-25):
请问大家有这个固件吗,原盘或者通刷都可以,谢谢

网友A:
化州佬?板是原装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化州佬?板是原装的吗?

呵呵,信宜佬,是原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信宜佬,是原装的

XL的固件,找个差不多的跑就行了,不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L的固件,找个差不多的跑就行了,不难

下载了好几个了,跑完46重启一下又不认盘的了,又成ROM模式了,好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好几个了,跑完46重启一下又不认盘的了,又成ROM模式了,好多都是这样的

没见过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C:
我有个这样的硬盘,故障现象是磁头打盘体,十几秒后保护停转。不知道你能否能用???
如能用,固件怎么给你读出来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样的情况呢

是啊,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这样的硬盘,故障现象是磁头打盘体,十几秒后保护停转。不知道你能否能用???
如能用,固件怎么给 ...

你这个情况,重新刷下ROM看看正常了吗,你备份有ROM和固件吗,兄弟

网友D:
我这有个,不知道合不合用,通刷来的,用WDR来刷

Tahoe_LT FW 03.03B.0 1640-002_003板 030C.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这有个,不知道合不合用,通刷来的,用WDR来刷

谢谢啦,下载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情况,重新刷下ROM看看正常了吗,你备份有ROM和固件吗,兄弟

你的应该有个头坏了,要砍头再跑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应该有个头坏了,要砍头再跑通刷

那砍哪个头好呢?

网友:
用WDR测才知道

网友B:
用10楼那个固件,全部写好了测磁头两个都是BAD的,晕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10楼那个固件,全部写好了测磁头两个都是BAD的,晕死了

你是用WDR写的不,这个固件修771640, 002  003板我自己都修好好多个500G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WDR写的不,这个固件修771640, 002  003板我自己都修好好多个500G的了

是啊,我再试试,谢谢啦,还要请教一个问题:也是WD500G的盘,测试磁头两个都是好的,但是一到带P表格式化进度到70的时候,就不动了,里面磁头有异响,这个情况我可以不要后面那30的吗,要怎样操作的,求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再试试,谢谢啦,还要请教一个问题:也是WD500G的盘,测试磁头两个都是好的,但是一到带P表格式 ...

看自校日志,应该是爆1头了

网友E:
都是大神呀,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是大神呀,学习一下~~~

是大神的话就不会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问大家啦,唉...

网友:
网上下啊  这固件  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下载试试

不用试,不合适

网友B:
这么厉害,真是不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厉害,真是不合适

XL是跑不了lt的,直接就是个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是跑不了lt的,直接就是个死...

跑不了什么???是44?46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