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301 开机掉电,有时候又正常。。

楼主(2016-07-25):
华硕x301 开机掉电,有时候又正常。。 机器只是测到开关机电压只有0。9V 也能开机,但是掉电.查到是有个阻上拉,下班了,就没有测,明天继续维修....今天开个贴子先.

网友:
开关微短

网友A:
开关阻值好象我量了一下正常

网友:
坐等后续。

网友:
rn3007排阻一端有3.3V 另一端只有0.95V。用镊子短接两端,两端电压都为3.3V,说明排阻RN3007坏,更换后正常,开机键有3.09V,不会再掉电了。

网友:
然后呢,今天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呀,更换排阻

网友:
华硕的排阻!

网友:
对图纸测了这个得,好了么

网友:
是的,华硕排阻爱坏

网友:
捡到钱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那么确定就是开关微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阻值好象我量了一下正常

不关开关的事

网友:
没有后续,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