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

楼主(2016-07-25):
    今天接到苹果A1286一台HM65的机器,版号820-2915-B  AMD独显,两个显存。故障:不触发:时序参考苹果K91F.如图   运气好的是:当我拆开机器,把电池拔插下,然后重新插入电池。接着接入电源适配器,就可以触发亮机了。测试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手工了。
下面我告诉大家修理这台机器的一些经验,是我用这台电脑做测试后总结出来的。1:如果笔记本不接电池,单独接入苹果适配器后,适配器的绿灯常亮,主板自动触发,触发3-到4秒掉电,然后继续自动触发,最后亮机。如果不用苹果适配器用可调电源是不能自动触发的,也不能按按键触发的。如图

    2:这台机器如果不接硬盘,亮机后一直是白屏,是白屏哦,不是白屏中有黑苹果出现。只有你接入硬盘后,进入系统的时候画面才正常。

网友:
如果是白屏,一定要先接硬盘看看,可千万别动显卡或者屏幕之类的哦。。切记。。。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用接可调就是不能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用接可调就是不能触发了?

没错,用可调电源是不能触发的。因为没有SIG这个信号,正常是高电平,高电平时苹果电源适配器绿灯会亮。SIG和EC通讯,可以触发。接可调电源就是没有SIG这个信号即SIG为低电平,所以EC检测不到SIG。所以不能触发。除非你接了可调电源而且又把SIG至高了,也许就能触发了,这个是我的个人理解,谢谢。

网友:
有的苹果可调电源输入时,充电橙绿灯不亮。

网友:
上次搞过一台,花屏的,直接上BGA烤它,居然好了,有惊无险,后来发现系统也没有了,出现个文件夹加个问号,又给它刷新系统,但是到准备安装那一步时找不到硬盘分区,将硬盘拆出来放台式机上也检测不到硬盘型号,于是又忽悠客户换块SSD,1200块就这样了

网友:
可调电源不能触发那维修时只能用原装适配器?

网友:
机器修过很多次了,没有发现所谓的可调电源不开机啊。。。000显卡可以直接更换全新的,很便宜的。。。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网友:
白赚一个钱啊,那么好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