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 触发无CPU供电 简单维修

楼主(2016-07-25):
接修一E430 触发到0.11不动 简单维修
拆机裸板通电  待机正常  各大供电无短路
按开关触发 电流跑到0.11不动 看图

经过测量 发现CPU供电没产生  测量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发现1脚 2脚的主供电没有 这就简单 了

追主供电 到了这里 看图

经过测量U2301的5678脚有5V供电 123脚没有 测对地不短路
接下来测量控制级发现无电压
直接找到R2301测量一脚  发现+VSB也无电压
继续追+VSB 追到了这里

经过测量B+以正常 但是G极为19V  这不正常
再测量PQ203的2脚 以有高电平
短接PQ203 电流上去了  证明PQ203坏了
更换PQ203  电流一路小跑 亮机

加分  加分  加分  加分

网友A:
1.脚是VCC供电 不能称为主供电    不过也大同小异 ……修好就好 加分了

网友B:
不错 分析的很好  值得我们这种小白学习

网友C:
简简单单的把钱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是VCC供电 不能称为主供电    不过也大同小异 ……修好就好 加分了

谢谢天意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分析的很好  值得我们这种小白学习

就是给小白看的    这种小问题  大神是不愿意看得

网友D:
简洁,明了,不错,技术踏实,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简单单的把钱收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洁,明了,不错,技术踏实,厉害

你又低调了 这种小故障 哪能入得了你法眼

网友E:
谢谢分享  学习了!

丨丨丨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君亚电子 -2
句容诚信电脑 -10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F:
这种机子就是捡钱的  修cpu供电还没有见过这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灌水是要被处罚的   自觉点 不要在灌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机子就是捡钱的  修cpu供电还没有见过这种便宜

是啊 如果碰到  供电开启正常的 换了芯片还不行的 就蛋疼了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灌水是要被处罚的 回头是岸吧

网友H:
分析得非常的清晰透明!不过确实是一个蛮简单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分析得非常的清晰透明!不过确实是一个蛮简单的故障!

嗯  简单的供小白观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次灌水扣分  下次在灌就禁言了哦

网友J:
大神,那个短接pq302 电流怎么会上去啊,为什么判断坏了,短接的是那两个脚啊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8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K:
主供点5VS图片里面的+5valw+5vs是什么意思楼主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神,那个短接pq302 电流怎么会上去啊,为什么判断坏了,短接的是那两个脚啊

短接1  3脚 管子导通 电阻分压产生+vsb

网友:
引用 网友L:

已经有扣分的例子 了 还敢灌水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主供点5VS图片里面的+5valw+5vs是什么意思楼主大神

前者是待机电压  后者是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前者是待机电压  后者是二级转换电压

哦就是指换了个名字电压还是一样?

网友N:
转换电路电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O:
绝对给你加分,现在的份这么难赚,也要体谅下你不  ,呵呵呵

网友P:
对着时序一步步查就能查到问题

网友Q:
运气好啊 现在主板无CPU核心的 就几下搞不好就放弃

网友R:
不是显卡坏的。修着都高兴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技术挺不错 感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虚心使人退步,

网友S:
谢谢您的分享,给我提供了不少的帮助

网友:
简单思维清楚

网友T:
小维修也要电路知识的

网友U:
不错不错,分析的很好看的也明白。

网友V:
#在这里快速回复#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句容诚信电脑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W:
我遇到这种问题,先测USB供电。

网友X:
这样的机器还是蛮好修的,但是前提是有图纸的情况下,现在感觉没图纸的世界已经活不下去了

网友Y:
PQ203坏,TP06 G极电平未被拉低,造成19电压不过。

网友M:
引用 网友Y:
PQ203坏,TP06 G极电平未被拉低,造成19电压不过。

不是直接拉低  而是导通后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样的机器还是蛮好修的,但是前提是有图纸的情况下,现在感觉没图纸的世界已经活不下去了

没图纸的  要看什么问题  要是进水了  确实麻烦

网友M:
引用 网友W:
我遇到这种问题,先测USB供电。

额   这个机子测usb供电有啥用 待机就微短   而待机时  是没有usb供电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V:
#在这里快速回复#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为什么要灌水  就不能认真回复一下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M:
不是直接拉低  而是导通后分压

是啊,导通分压后G极约3.4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不错不错,分析的很好看的也明白。

能看得明白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T:
小维修也要电路知识的

所以说我们不是卖配件  而是卖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S:
谢谢您的分享,给我提供了不少的帮助

能帮。到你。 那就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不是显卡坏的。修着都高兴

显卡坏了就换呗 有啥不高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运气好啊 现在主板无CPU核心的 就几下搞不好就放弃

是啊  如果碰到 供电 开启正常 换芯片还不好的 就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对着时序一步步查就能查到问题

嗯  一步一步  稳扎稳打的  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O:
绝对给你加分,现在的份这么难赚,也要体谅下你不  ,呵呵呵

谢谢 理解万岁啊  知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转换电路电压,谢谢楼主分享.

嗯  就是二级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哦就是指换了个名字电压还是一样?

嗯 就是换了个名字 电压还是一样都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Y:
是啊,导通分压后G极约3.42V左右。

其实g级只要不高于14v都是可以完全导通的

网友:
技术不错啊,小白学习了

网友:
思路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分析的很好  值得我们这种小白学习

呵呵,我也修过这个,不过总是修不好

网友:
写的很好,一看就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T:
所以每次别人送贵了 我就说 我不是电容批发商 也不是电阻批发商 也不是芯片批发商

这个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判断故障思路清晰,贴子写得通俗易懂,虽然是修CPU没电压,但还是使我重新又温习了下 ,加分顶下。

这都能让你重新温习了一下    是离不开你自己的努力的

网友AA:
这个机器BIOS芯片是不是要原来型号

网友AB:
你这个太简单了   我的跑0.3不出cpu供电 大神遇到过没有 啊  换过芯片   供电正常

网友:
我承认让没有CPU供电骗进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是的,原理上是这样,但是如果这个管就设定在14V,在受温度及元件的老化等影响,就有造成不稳定的现象, ...

这个当然  我说14也是打个比方不是   厂家设计的分压电路  也不会让分压出来14

网友M:
引用 网友AC:
楼主写的很好 连我这样的小白也看的很明白 顺藤摸瓜 经典的故障

你说你是小白    二少奶奶能同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个机器BIOS芯片是不是要原来型号

有说必须要原bios芯片的   不过现在没有具体的定论

网友AD:
楼主这招反推法对小白们很有启发作用。很多人刚接触电路的时候都用的这招。

网友M:
引用 网友AB:
你这个太简单了   我的跑0.3不出cpu供电 大神遇到过没有 啊  换过芯片   供电正常

供电()经常  开启呢  自举呢  反馈呢   示波器看下有没有瞬间输出   还有桥给芯片的  propwrgd   信号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弱弱的问下怎么知道G级要多少V才导通?

这涉及到mos管的工作原理  和管子本身的参数了  要根据d级的电压来决定多少v完全导通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M:
供电()经常  开启呢  自举呢  反馈呢   示波器看下有没有瞬间输出   还有桥给芯片的  propwrgd   信号有 ...

谢谢  我在查查   示波器用的不是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楼主这招反推法对小白们很有启发作用。很多人刚接触电路的时候都用的这招。

不是小白的  现在也是很多人在用这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谢谢  我在查查   示波器用的不是很好

示波器测个电压 很简单啊  触发 波形有没有反应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AE:
没有两把刷子,怎么分析得出来?楼主技术没得说!

网友:
有板有眼,条理清楚,一看就懂。

网友AF:
典型的仁宝无后级电压输出

网友:
楼主分析的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额   这个机子测usb供电有啥用 待机就微短   而待机时  是没有usb供电的哦

Usb供电出来了,说明+5VS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精华,学习了,以后用的到收藏了。

网友:
技术好,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没有两把刷子,怎么分析得出来?楼主技术没得说!

这个一般都会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典型的仁宝无后级电压输出

看来你修过很多啦

网友:
大师就是厉害

网友AG:
还好没有烧到板层,不然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说你是小白    二少奶奶能同意吗

哈哈 二少奶奶亲切的叫我 小黑

网友:
又一个二级电压

网友:
记得修过一台神舟的机器情况类似

网友:
不错 分析的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这机器屏线哪个电容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AH:
但是发现个问题,在BIOS里认不到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还好没有烧到板层,不然就比较麻烦了

是的  班层就麻烦了

网友:
这么低的电流其它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AI:
这里指短接是d极和s极相连用镊子短接吗、还是怎么短接管子

网友AJ:
联想E系列  pq203这个位置成通病了吧  好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希望以后多发帖,给你加分啦!

网友:
修订不错,基础也行

网友:
路过挣点积分。。。。。。。。。。。

网友:
版主修机就是快哈,

网友:
都是好帖子啊 学习了!

网友:
受教了
。。。。。。。。。。。。xiexie

网友AK: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也精华 判断精华的.....

网友AL:
不错,分析得很好,以后大家多上传这种带图的维修过程,可以帮到好多人

网友AM:
对于新手来说  确实是很好的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对于新手来说  确实是很好的学习经验

嗯  能帮到你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L:
不错,分析得很好,以后大家多上传这种带图的维修过程,可以帮到好多人

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小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K: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也精华 判断精华的.....

这个对于你来说可能很简单   对于小白来说可是很宝贵的经验    能谦虚点不

网友AN:
现在没CPU供电遇到这种算幸运的了 难修的搞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J:
联想E系列  pq203这个位置成通病了吧  好多

多了  也可以判为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这里指短接是d极和s极相连用镊子短接吗、还是怎么短接管子

用镊子最方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N:
现在没CPU供电遇到这种算幸运的了 难修的搞死人

说的就是啊    遇到有供电 开启的  就不好搞了

网友:
电路分析能力不错

网友AO:
真是不错,现在的小家伙坏的真多,不好修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O:
真是不错,现在的小家伙坏的真多,不好修了

小家伙坏的好啊   按顺序走总能找到   大家伙坏才烦人不是

网友:
东芝 l600   te2  无cpu供电   别处5v足压  只有cpu供电芯片 vdd 处不足  是cpu供电芯片坏了  杀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小家伙坏的好啊   按顺序走总能找到   大家伙坏才烦人不是

恩,就是就是,换个桥少赚好多钱,还是小家伙好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送钱的机器

网友:
踏实细心,楼主的维修之道。

网友:
加油  努力  奋斗 完了扣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AP:
直接飞线可不可以

网友AQ:
缺供电的都不叫问题啊,就喜欢缺供电的

网友:
小白简单案列  不错  简单明了

网友:
遇到一台三星的 一样问题

网友:
这个算好了 CPU电压有时候修得蛋疼

网友:
这种情况还比较好修。

网友:
这是一修机吧,才能碰到这样的,。不过能挣钱就好。

网友AR:
很厉害啊。。一般我遇到CPU供电芯片的供电没有的 都直接飞线了。。。

网友:
修机思路清晰,加上精确的判断,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  我看对于我也没那么简单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按修无CPU供电,0.11A基本上直接就出在S0电压上

网友:
都是精华,学习了!

网友:
简单,有的不出CPU供电的修起来麻烦

网友:
简单明了,直接进主题,赞一个。

网友:
不错,技术踏实,厉害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个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P:
直接飞线可不可以

直接飞线不行吧  待机会偏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Q:
缺供电的都不叫问题啊,就喜欢缺供电的

看来你是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很厉害啊。。一般我遇到CPU供电芯片的供电没有的 都直接飞线了。。。

供电还是原样修好的好   飞线是迫不得已的

网友:
句容诚信电脑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不错新手 教程

网友AS:
开机不上电还是开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是VCC供电 不能称为主供电    不过也大同小异 ……修好就好 加分了

          什么  叫  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S:
开机不上电还是开机掉电》》》??

上到0.11停住

网友:
一定是未来的精英

网友:
这分赚的容易

网友AT:
这个电路在仁宝里面也算是个经典了,修的很多的了,基本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T:
这个电路在仁宝里面也算是个经典了,修的很多的了,基本是秒杀的节奏啊,,,

你是老司机了   我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