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31G 板号LA-B163P不触发简单 维修

楼主(2016-07-25):
板号看图先

接机直接上可调电源  发现待机时电流偏 高 看图

拆机通电  直接就是摸  发现待机芯片发烫
先换一个再说  换完星星月亮木有变化
好吧 误杀了
待机芯片发烫 有几个原因 一是本身坏 二是条件不满足   三是控制的输出有短路
经过测量 3 5V电感对地都正常
芯片主供电正常 测到7脚线性电压的时候 发现没有产生
断电测量7脚对地值   发现阻 值为007  对地短路了

图纸7脚连着个PC424的电容 摸此电容也发烫

干掉这个电容 再通电 待机正常了 触发 亮机
由于忽忙 亮机图就没拍  维修结束
加分   加分  加分  加分

网友:
芯片发烫应该直接找线性 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