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惠普G4时过保护隔离 时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6-07-25):
      今天接到一个惠普G4的机器,客户说电池是坏的,插适配器有时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电源接口有一个灯,能用时是亮的。亮的时候还是有3秒的延时时间。不能用是不亮。 换了电源线还是一样。跟客户说留下修主板,报完价打发走后拆机准备开干。 拆下来这是版号。心想以为是接触不好,拆下后发现不是。板子是给修过的,很多电阻电容都换过,EC都换了。心想。。我去  别人没修好的啊。。。没有办法修修看吧。反复试过几次后发现问题,接上电源不过保护隔离时,等那么一分钟再插上,,耶。。保护隔离通了也能触发了。拔掉再试又不行,,有一首歌叫  等一分钟,真的等了一分钟,,,又好了。心想见鬼了,还能这样玩。没法找了个图纸看看吧。 发现PQ52  G极电压为OV。正常应该是28V.不对,一路追查是芯片PU2输出。量到PR128一端有28V一端0V,,心喜问题找到了,,测量下电阻发现没有坏,,难道被拉低了,,追查受控于PQ18,量到PQ18有9V不对,这里应该是0V才对,再查受控于PQ17  G极应该为高电平3V.量到才0V. 来源于充电芯片9脚,发现芯片有输出只是到电阻另一端又没有了,打电阻,对地值没有问题也不短了,我。。。NND。ACIN这信号就去了EC和PU2的芯片。EC已经给人换过了,不想鸟他,再说也不短路啊,摸了下芯片。也没有哪里发烫。那怪事了。喝口水先想了想为什么拔下电源一分钟左右又好了呢。这想没到天理啊,要是有芯片什么的坏了话那也是一直是坏的啊,还能这么有 规律的坏了又好的。。。难道还要拔下来放电才好的,想都这么心都碎了,这咋玩啊,想换芯片试试吧,前面都换过了,总不能乱换一通吧。查来查去也没有个头绪。ACIN这电压去哪了,,没办法把ACIN去的地方的元件换一下吧,从简单的开始吧 准备把他跟先拆了,拆之前又试试,不行,没想摸了一下他保护隔离通了。神了,,拿下电源再试,不行啊  ,,难道摸法不对吗,,随便摸了下旁边的电容,有可以了。拿下电源再试准确找次次摸到PC53这电容的时候次次OK。看来就是你了, 把他拆下来后一切正常,,,想找个电容还上去吧,这电容也不找啊,测试半天没有问题。电容也不补了。。。。。。到此 此机修复。但还是没有弄没白这引脚的作用,有时间还是要看看他的引脚定义,有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电容变质,让保护隔离延时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变质,让保护隔离延时导通?

是的,但还没明白他的作用,去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啊】

网友B:
无数据手册。芯片问题,断开pr73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数据手册。芯片问题,断开pr73也可以

嗯,是芯片本身问题啊,那我断开的电容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谢饼哥,这么晚还指点一二

网友C:
难得的一个经验了!碰上还真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得的一个经验了!碰上还真不知如何下手!

嗯,就是分享下经验,也是我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嘿嘿

网友:
下次碰到也试一下

网友:
学习下 白白白

琪维PC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我的泪为谁飞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D:
饼哥说断开PR73,那个信号没有用吗?既然是芯片问题,换一个不行吗?

网友:
这种问题最麻烦了

网友:
呵呵  这技术真是没的说了

网友E:
HP的机器是难修了

网友F:
最后居然是电容坏了、

网友:
还好 一般这种问题 电容电阻三极管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饼哥说断开PR73,那个信号没有用吗?既然是芯片问题,换一个不行吗?

那是个PG信号,就是它拉低了ACIN的。恩,按理说是要换个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话说的有道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最后居然是电容坏了、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的机器是难修了

老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新的有些比较麻烦!

网友:
电容电阻这些小原件有问题,好难查,抓头

网友:
最近也遇见一个类似的问题,竟然是充电芯片旁的电容不稳定。

网友I:
维修成功一般在于仔细,细节决定成败,向
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成功一般在于仔细,细节决定成败,向
楼主学习

过奖了,,,这问题也还好,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还没有配到这情况

网友J:
电容漏电还是短路?还是不良?

网友K:
关键时刻,还是要靠摸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修好就是硬道理,加分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容漏电还是短路?还是不良?

电容没有量到坏,芯片问题,但拆了电容正常使用就没有换了。听说断开PU2  PG也可以但我没有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关键时刻,还是要靠摸啊

摸对地方了。没摸出来我拆了它也一样知道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细节决定成败!

恩。很多不起眼的小玩意就能引起大问题。

网友:
这种时好时不好的故障维修的时候很需要耐心,

网友:
这个还真是第一次遇到,以后长见识了

网友L:
这个主板修好有点运气成份

网友:
HP的机器,保护隔离部分的升压很会坏的。感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网友M:
  我下载了你的图纸,然后找了半天才找到你的PR128电阻。。。发现和你分析的并不一样。。于是我在想你是不是打错了  是PR129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主板修好有点运气成份

也不算吧,我拆了PU2就知道问题了啊

网友M:
还有我感觉你分析的电路不对。+VH28经PR129与PR118分压产生11.2V电压。。PQ18导通是正常的。。也就是说PQ18的G极正常就应该是高电平的。。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下载了你的图纸,然后找了半天才找到你的PR128电阻。。。发现和你分析的并 ...

恩,是的啊,我马大哈打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有我感觉你分析的电路不对。+VH28经PR129与PR118分压产生11.2V电压。。PQ18导通是正常的。。也就是说PQ18 ...

恩。前面分析时是有的问题,PQ18导通拉低是11V但不足以完全导通PQ52.  把他拉成OV的根本还是AICN的信号。最终还是PU2芯片拉低的问题。

网友:
会摸也是一门技术

网友:
不稳定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那应该是个补偿电容!修电脑摸也是种方法啊……

网友:
这个电容是不是漏电引起的呢???

网友N:
我想问下上次换过 充电芯片没有.要是换过.这个问题貌似很多人也修不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我想问下上次换过 充电芯片没有.要是换过.这个问题貌似很多人也修不好.

你是说上家换过充电芯片没有事吧,换过了的。EC都换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查了,电容失效但不短路,修死人啊。楼主真是细心,这都查出来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你是说上家换过充电芯片没有事吧,换过了的。EC都换了。

那我就不明白了.饼哥不是说芯片问题
吗?

网友:
这种二修机一定要有耐心,要是我丢一边让它凉快去了。。

网友:
磨机打法 这个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我就不明白了.饼哥不是说芯片问题
吗?

PU2不是充电芯片

网友:
lz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我一个这样的机器卡的要死 硬盘换了还是卡

网友P:
我手头上也有这机器,一拆开啥问题多没有,插上电池就不行,有时候又可以开机,当你测的好好的时候,一按开机,麻蛋又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手头上也有这机器,一拆开啥问题多没有,插上电池就不行,有时候又可以开机,当你测的好好的时候,一按开 ...

单插电源不插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有耐心啊

网友Q:
那个电容是哪脚的 怎么分析呢    只能说电容变质 芯片起保护了

网友:
都是精华,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那个电容是哪脚的 怎么分析呢    只能说电容变质 芯片起保护了

PU2  的16脚

网友:
PQ18导通拉低是11V

网友:
这种小电容很不好查

网友:
这种小电容不好查呀

网友:
运气也是维修的一部分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少见啊!楼主没试试能不能充电么?

网友:
厉害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返修

网友:
遇到麻烦的问题搞好了就能学习好的经验

网友:
按理说是要换个芯片的

网友R:
干维修,就是得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干维修,就是得心细,

嗯,是啊。要胆大心细啊

网友S:
这种修法第一次见     用手摸电容来判断!!    除了烧鸡摸热量    这种摸法第一次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种修法第一次见     用手摸电容来判断!!    除了烧鸡摸热量    这种摸法第一次看见!!!

摸当然是摸不出来的啊,只是修道这里准备拆芯片,刚好摸出问题了

网友:
难修的问题,被楼主这么一说,心里有底了

网友:
确实是一个好经验

网友T:
上次碰到一个没搞好

网友:
难得的一个经验

网友:
G4修到好几次了 有些是BIOS坏 有些是大短路

网友:
刚好有台修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少见,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上次碰到一个没搞好

故障一样吗,那看来是个通病呀。前些天有个朋友修到一个也不过保护隔离的

网友:
应换个芯片试试吧,PG信号把acin拉低的吧

网友:
图是看懂了,但是手摸下电容就会知道哪个电容漏电了吗?我还没试过。下次我也试试看。

网友U:
时好时坏和不定时掉电最让人闹心

网友:
引用 网友U:
时好时坏和不定时掉电最让人闹心

嗯嗯,是的,不过可以直接搞死了在修

网友:
这种情况得多测试测试

网友:
修的不错,以后多发发这种帖子,新手很好看懂

网友:
hp G4 这款机器上次遇到过 大短路 隔离部分烧了个洞 后来好不容易修好 烧了很多东西。

网友:
分析的不错,保护这块很精通

网友V:
感觉你们都是信号级的高手了,并不是停留在电流咯

网友W:
修好了 又能纠正帖子,不让我们这些小白走弯路。

网友:
这样也行。。电容坏了?????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了得!

网友:
楼主厉害  用手试出来

网友:
hp机器好容易出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修好了 又能纠正帖子,不让我们这些小白走弯路。

有的地方分析的不是很好,补充一下。也是第一次发帖,跟大家一起分享学习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V:
感觉你们都是信号级的高手了,并不是停留在电流咯

信号级称不上,我也是刚入门

网友:
真是专家啊

网友:
这个真的很不好找,,,要有丰富经验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修啊,,得有丰富经验

网友:
技术好 运气好

网友:
技术好 运气好  钱好

网友:
芯片问题,直接换个芯片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这是软故障机器哦

网友X:
这种软故障的机器能修出来,楼主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种软故障的机器能修出来,楼主真不错

也不算软故障吧,保护隔没有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很细心很仔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