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开机提示Initializing USB Control lers

楼主(2016-07-25):
是一片ASUS P5G41C-M LX主板  主板开机提示Initializing USB Control lers BIOS已经刷了 USB接口的ESD原件也拆了 内存DDR2  DDR3都换过 COM芯片拆了  查了一下电压 发现总线电压为2.2V 而且还能开机跑码 就是提示初始USB出错 求助大家了 另外问一下大家USB供电正常 数据线对地阻值正常550,PS2也不能用(连接的排阻排容已拆)数据线是直接连接南桥的  接USB键盘亮一下就灭 -USBP有3V电压 48M时钟正常 南桥加焊了 BIOS已刷  大神们进来看看吧

网友:
usb接口的5v供电正常?

网友:
报告版主 5V供电正常

网友:
版主 这USB不能用我遇到过两次了 两次都没搞好 我都晕死了

网友:
宝宝心里好苦啊 上回遇到一个MSI给联想代工的G41还是G31主板 来的时候说USB不能用 我测试时是有复位但复位隔几秒跳一下 当时刚好要验证一下BIOS和复位到底有没有关系 去掉BIOS芯片 复位不跳了 换了4个BIOS 只要安装上BIOS芯片 复位就跳 更换了2个BIOS芯片才好 但是跑码25还是26 又换了BIOS还是一样 没办法了把USB供电芯片全换了还是一样(USB5V供电已经正常了) 拆了COM芯片 网卡 声卡然后就卡20还是什么代码 如何就没搞了

网友A:
还有一个联想L-IG41M的主板不触发 RTCVCC RTCRST# INTVRMEN 晶振 3VSB 桥的待机电压都正常 IO触发脚位也正常跳变SLP_S3就是不发出来对比好板阻值正常 加焊无果 请问我还漏查了什么?

网友:
大神们尽来看看啊

网友A:
请问版主怎么上传BIOS啊 直接用附件提示禁止上传 我想传这个杂牌主板的BIOS 靠了老是出错 提示文件过大才2.16M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怎么上传BIOS啊 直接用附件提示禁止上传 我想传这个杂牌主板的BIOS 靠了老是出错 提示文件过大才2. ...

不是这图  什么情况啊

网友:
时钟芯片一换  还不行估计南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联想L-IG41M的主板不触发 RTCVCC RTCRST# INTVRMEN 晶振 3VSB 桥的待机电压都正常 IO触发脚位也正 ...

还有RMSRST#

网友B:
换个南桥吧,这个82801GB坏的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南桥吧,这个82801GB坏的不少

嗯 不知道拆哪南桥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版主怎么上传BIOS啊 直接用附件提示禁止上传 我想传这个杂牌主板的BIOS 靠了老是出错 提示文件过大才2. ...

压缩下,不行的话就分卷压缩吧

网友:
这故障太难搞了,有时干了一圈,回过头来还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