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6-07-25):
福建福州 7,.25,火炉城市持续烧烤中
东芝c600;集显.板号6050A2381501-MB-A02  同行拿过来的,说是不上电,同行说加焊过桥;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5A,正常;按触发开关,电流跑到0.107A不动;

大致判断应该是二级电压的3,5V没出来;测了下内存电压有1.5V,其他二级电感电压没有,于是直接找3,5V的转换场馆,3V和5V的转换场管分别是Q6716,Q6711;按下触发开关后,测场馆Q6716的S极只有1.74V,测G极才3.3V左右,明显不对,Q6711和Q6716测得值也一样;测它们G极的对地值600+,没感觉短路,打通断也没断线;难道是R6733电阻出问题,测它的1脚有15V,2脚就变成3.3V,测其阻值为470K欧,阻值正常啊;难道是Q6728的问题,拆掉,再测电阻R6733的2脚还是3.3V,把C6731拆掉也一样;看来可能是某个转换场管不良把电压给拉低的,直接拆转换场管,当把Q6716拆掉后,按下开关测试时,测其G极焊盘压15V出来,果然没错,就是3V的转换场管把电压给拉低了;

由于找不到实物图中的的6脚场管,用了个普通的场管代换;开机测试,久违的开机LOGO出来,此机修复!兄弟们,加分不会扣你分,麻烦加加分了!

网友:
今天修到这款,上论坛查,还真和楼主现象故障差不多,即可秒杀,哈哈,不过我这款有进过一点水!

网友:
楼主这修的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