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 重启掉电

楼主(2016-07-25):
DELL 14Z-5423 板号 DMB40 INTEL MB 11289-1 重启掉电,电流到0。86左右掉电,拿掉内存不掉电,刷过BIOS也一样,求解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再找别的刷下看

网友:
拿掉内存不掉电 查内存条件哈

网友:
我也正好碰到一台。。不知道下手了

网友:
直接刷BIOS  刷了不可以的 话就加热一下显卡啊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有解决了没。我的搞到头疼

网友:
我碰到个是加电到0.86不动了,不重启按开关键能关机但屏不亮。。。

网友:
bios  和 cpu供电

网友:
刷BIOS 多刷几个

网友:
显卡 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