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诊断卡上3.3V就亮了,不自检

楼主(2016-07-26):
不触发,诊断卡上3.3V就亮了,主板冬天时能正常使用,夏天翻出来就不行了

短接开关键,风扇转一下就停,多次重启后南桥冷的,尝试压南桥无效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来查啊,看下RTC是否正常,放电看下,量下CMOS电池

网友:
看样子 待机3.3v正常 查触发电路

网友:
V星主板吧?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量一下各个电压啊,一步一步来呗

网友:
先看电路板有没有被刮伤表层电路先把

网友:
楼主 上图  有图论坛多的是大神 你的板子都能救活

网友:
估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估计是少供电看一下内存到复位供电正常不  正常对调BOIS

网友:
你这 好歹收出 主板 型号  芯片组什么的 这样的帖子 如何恢复

网友:
什么板子啊,有没有腐蚀的地方,先目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