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240显卡12V短路

楼主(2016-07-26):
一块GT240显卡,插上主板风扇装一下就停,拆下显卡,测量输入12V短路,拆除了所有场管,管理芯片,RT9259,ADP3208D,和GPU和显存的电感,测量如下:电感后面对地有3欧姆电阻,电感前面还是短路,会不会是板子内部短路啊

网友:
电解电容也全部拆除了,也拆了几个个头较大的贴片电容,金手指输入12V还是短路,芯片和显存的电感前对地都短路,电感后芯片有3欧姆,显存有68欧姆,应该说GPU和显存还是好的吧,1117也拆了。

网友A:
如果烧机的话怎么烧,用atx电源的12v可以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烧机的话怎么烧,用atx电源的12v可以烧吗,

atx电源12V一短路就没输出肯定没办法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烧机的话怎么烧,用atx电源的12v可以烧吗,

用可调电源烧机,估计还是电容短路吧。

网友:
一般电容短路的多

网友:
12V金手指对地电阻几乎是0了,已经拆除了所有场管和控制芯片及电解电容和电感,就剩下主芯片和显存没拆,拆了电感。量电感后级有1欧姆电阻,电感前级0欧姆。

网友:
修好了,没有稳压电源烧短路点。用一节充电电池烧的,烧出显存旁边的一贴片电容发热,焊下测量电容短路,换上一电容,把所有电解电容,场管,电感和控制芯片。上主板点亮了。谢谢大家的帮助,烧机法的确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