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能正常上网,能PING通网关,换IP,或重启,能访问局域网,不到一分钟就断了

楼主(2016-07-26):
一台WIN7 64位,能上网,
要用局域网打印机,
发现不能访问局域网,不能PING通其他机器.
能PING通网关,自己.外网网址.
换IP,或重启,或换下驱动.禁用一下.能访问局域网,不能PING通其他机器,
但是不到一分钟就断开了

就差没有重装系统了!

补充内容 (2016-7-27 17:04):
已经解决,原来在网络协议里面有个360网络安全保护.去掉就正常了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跟网头有关系,或网头后面防雷击保护有关,试着更换下防雷击保护或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