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重摔刷机后报错9维修一例

楼主(2016-07-26):
iPhone6重摔刷机后报错9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被重摔过,导致无法开机,刷机测试结果发现报错“9”。

图1 iPhone6重摔刷机报错9维修

  维修过程:

  这种问题绝大多数是由于CPU虚焊、硬盘、硬盘码片U0301虚焊导致,判断方法很简单,在刷机的时候使劲按住CPU右下角,能正常刷机,因此判断出是CPU问题,先拆掉CPU上层。

图2 iPhone6重摔刷机报错9维修

  发现CPU右下角焊盘已经摔的掉了一大片点,但是通硬盘码片U0301的两个点还在,为了安全起见,很多时候在不能说明线路是通路的时候,我们直接把这两个点飞到背面U0301。

图3 iPhone6重摔刷机报错9维修

图4 iPhone6重摔刷机报错9维修

  然后CPU除胶,除胶后发现CPU上掉了一个有用的点,直通协处理器的,我们直接在CPU上飞线、补点。

图5 iPhone6重摔刷机报错9维修

  补完点后植锡,看起来毫无问题。

图6 iPhone6重摔刷机报错9维修

  处理完CPU上盖,接下来就是安装CPU下层。

图6 iPhone6重摔刷机报错9维修

  然后是上层。

图7 iPhone6重摔刷机报错9维修

  装完效果如图所示:

图8 iPhone6重摔刷机报错9维修

  装机测试,发现毫无问题,至此维修结束。

图9 iPhone6重摔刷机报错9维修

网友A:
cpu还有二层呀,高难度了...

网友:
是逻辑码片吧??

网友:
技术非常不错,要练习好久才能达到

网友:
厉害厉害   但是没看明白

网友:
是指纹码片掉点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我天2层的CPU   已经到了出神入化了

网友:
毫无问题,看老师傅些搞起来很轻松样

网友:
没有修不好的机器!只有不会修的人!

网友:
看这挺轻松,其实有真功夫,大师。

网友:
大神啊  感觉好复杂

网友:
感觉会修手机的都很牛

网友:
楼主 不是一般的牛逼啊

网友:
这么屌,cpu上都能飞线

网友:
膜拜啊,这么厉害的大神!!

网友:
请问一下cpu除胶方法。多长时间能搞定一个Cpu?

网友:
这个怎么飞的,怎么固定

网友:
感觉 不错了 但不好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还有二层呀,高难度了...

是的,两层的

网友:
修手机靠的是手工,手工不好,就是把故障点指给你,你也修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