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H61M_MB

楼主(2016-07-26):
不上电. 每天第一次开能上电.过后就不上电.
论坛上很多朋友说,在IO和桥边上加焊就能好.有的说是电容.

今天花了几个小时做了个比较.

正常能亮机时.

点不亮.不上电时

换了左边的小6脚IC 应该是二个三极管.暂时是好了. 待时间的考验.

图纸真可怕.我怀疑是不是DEPSLP信号.  其实我们可以把R771 用0电阻接起来.
R801也接起来. 拆掉Q57 Q61 再想办法把5V给拉低了. 去掉DEPSLP电路
5V拉低暂时还没找到位置..  修这板的朋友,一起来研究下吧. 一个人研究真的很累!

网友:
我知道这样基本上是不解决问题的.求同道一起研究

网友:
思路应该在这二个电阻在左边.

网友:
跑电路证实,这二个电阻的3.3V 是进桥的.  跑了一大圈,全是无用功

网友:
我知道这样基本上是不解决问题的.求同道一起研究

我的泪为谁飞 -4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希望用的住吧

网友:
跑电路证实,这二个电阻的3.3V 是进桥的

网友:
去掉DEPSLP电路。收钱才是最重要的。板天天有修,技术要进步,你懂了这个,以后修到这个的不之又少,还是研究一下1151的吧

网友:
强制上电,桥过来的俩个电阻没有3.3伏?

网友:
这个主板桥坏的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