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Pod touch6拆机图解

楼主(2016-07-26):
苹果iPod touch6拆机图解

  本次拆解的是红色款苹果iPod touch6,它搭载苹果A8双核处理器,拥有4英寸Retina显示屏,前置200万像素和后置800万像素摄像头,1043mAh、3.83V电池。下面我们通过拆机来看看苹果iPod touch6的内部结构如何吧!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1

  苹果iPod touch6拆机方法/步骤:

  拆机从屏幕开始,iPod touch6底部是Lightning接口、耳机孔和扬声器栅格。首先给底部加热,让内部胶水变软。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2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3

  然后用特制的工具才能将屏幕打开。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4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5

  接下来拧下螺丝,打开屏蔽罩,就可以看到苹果iPod touch 6的内部结构。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6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7

  iPod touch 6的电池通过胶水固定,使用撬棒用力才能将其取下。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8

  苹果iPod touch6的1043mAh、3.83V、3.99Wh电池特写。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9

  Lightning接口、扬声器、麦克风、耳机孔、Home键都在这条排线上。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10

  它们都是通过内部隐藏的接口与主板相连的,注意不要直接拽。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11

网友:
  断开连接线。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12

  拿掉之后,可以看到后壳上的电源键/音量键/闪光灯/麦克风排线。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13

  拆卸苹果iPod touch6摄像头。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14

  左侧是800万像素主摄像头,右侧是2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15

  断开显示排线,就可以将主板与屏幕部分完全分离。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16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17

  前面板特写。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18

  主板特写。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19

  iPod touch6主板正面芯片组(第一部分):

  红:A8 APL1011 SoC处理器+海力士H9CKNNN8KTMRWR-NTH 1GB LPDDR3内存,
  橙:NXP LPC18B1UK ARM Cortex-M3微控制器,也就是M8运动协处理器
  黄:东芝THGBX3G7D2KLA0C 16GB NAND闪存
  绿:InvenSense MP67B 6轴陀螺仪兼加速计
  青:Universal Scientific Industrial 339S0231 Wi-Fi/蓝牙无线模块
  蓝:博通BCM5976触摸控制器
  紫:德州仪器343S0645触摸控制器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20

  iPod touch6主板正面芯片组(第二部分):

  红:苹果338S1116 Cirrus音频解码器
  橙:NXP 1610A2显示控制器
  黄:德州仪器6573 DAC
  绿:苹果338S00040-AZ电源管理单元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21

  苹果iPod touch6拆机到此结束。

苹果iPod touch6拆机 图22

网友:
搭载的是A8+M8的处理器性能不错,价格也很美丽

网友:
结构也不是那么复杂嘛,这机器美是美,但是南海事件我不支持他了

网友:
谁买苹果的我跟他急眼。。。。。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哇哦,萨瓦尼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哇哦,萨瓦尼卡

搭载的是A8+M8的处理器性能不错,价格也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