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有背光不显示故障求助!

楼主(2016-07-26):
一台ip6屏幕碎了,机主自己购置一套总成自行拆机更换,开始时候还有显示后来就只有背光不显示了,转交我维修,经过一系列排查确定是主板问题,最后测量确定是cpu到液晶屏复位脚对地短路了,查电路图发现该脚是cpu-E4经FL2036到J2019的14脚,断开FL2036,cpu这端还是短路,应该是cpu此脚对地了,请问各位大师这种故障如何维修?是不是只能更换cpu了?以水果套件的方式要是单换cpu不行吧?求助各位大师,非常感谢!

网友:
换5套件 成本高

网友:
不是还有和C2000吗??断开看看

网友:
不是还有和R2052吗??断开看看

网友:
别动cpu。估计是你把螺丝打错了,板层短路。可以修的

网友A:
C2000和R2052都已经去掉了还是对地短路,放大镜看了一下螺丝孔位没有拧坏的痕迹,所以只能怀疑是cpu了,之前看见坛里有人大师说过可以从别处借此复位电压,但不知细节无法下手,求高人指点!

网友:
很好,非常好,考验你技术的时候到了 ,
显示座子供电1.8V
CPU检测显示座子,复位信号
显示座子发出使能信号后得到U1501 提供 2路 5.7V供电
同时CPU发出信号给 背光升压ICU1502,开始输出 背光供电 以及 CAT1/2
此时屏幕亮起 显示

网友:
没有修不好的机器!只有不会修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2000和R2052都已经去掉了还是对地短路,放大镜看了一下螺丝孔位没有拧坏的痕迹,所以只能怀疑是cpu了,之 ...

用显微镜看。你自己想想,就是换个屏,就能把cpu换短路,你得多幸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显微镜看。你自己想想,就是换个屏,就能把cpu换短路,你得多幸运

哎,大家都没仔细看说明!此机器坏了才到我手里,我也很纳闷他就换个屏幕cpu复位脚就短路,仔细想想估计就是那家伙把在屏幕点亮的情况下拔插了连接座或者静电导致短路,也没有拧坏螺丝柱一说,现在手机可以开机也能联机就是不能解锁无法能把资料导出,这要动cpu真没那能力了!

网友:
小白飘过,哈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大家都没仔细看说明!此机器坏了才到我手里,我也很纳闷他就换个屏幕cpu复位脚就短路,仔细想想估计 ...

大家都告诉你可能是螺丝的问题,是因为复位除了那两个件以外就直接进cpu了,你要是想修好,就先把螺丝下的焊盘这个可能排除了。这也是你目前唯一能做到的。如果真是cpu问题,估计也就放弃不用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告诉你可能是螺丝的问题,是因为复位除了那两个件以外就直接进cpu了,你要是想修好,就先把螺丝下 ...

多谢!确定不是螺丝焊盘的问题!

网友:
拆开螺丝柱看看嘛,万一是呢。我也遇到一个进水机无背光无显示该换的换了,电压正常,阻值正常。就是不显示。

网友:
建议把经过的C,R先拆掉如故障依旧把BS2502螺柱那条线路先刮开切断看是否还短?

网友(2016-08-26):
引用 网友A:
C2000和R2052都已经去掉了还是对地短路,放大镜看了一下螺丝孔位没有拧坏的痕迹,所以只能怀疑是cpu了,之 ...

可以借复位,断开到cpu的复位,借其它芯片的复位,比如,借WIFI芯片否PCIE线上的复位

网友:
飞线一个复位信号过去试试吧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