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97屏有线

楼主(2016-07-26):
这样的问题属于花屏还是屏本身问题 显卡加焊过了一样
显卡

网友:
下次碰到也试一下

网友:
一般都是屏 换屏吧!

网友:
显卡,你再焊焊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不?

网友:
这是屏坏了吧

网友:
屏坏了。苹果就一款机显卡通病

网友:
这现象不能先动板,雷电外接试试。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个跟显卡没关系吧 一般是屏或者 屏线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线接口有问题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找另一个屏来试试呗

网友:
看上去感觉像屏

网友:
多数屏幕本身质量问题。拆吧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本身坏了

网友:
屏废了,工厂级维修设备才可以修复。

网友:
难说 弄个上半部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