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455L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7-26):
一台华硕笔记本R455L开机触发电流0.63A-0.58A-0.78A-0.63A无显示 。。板号:X455LD REV2.1  测量全板电压正常  。。加热显卡 桥芯片组通电无果 初步排除虚焊可能性问题....BIOS 论坛上下载几个刷上去也一样 ,,,请教大神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感觉还是不过显卡..另求有该机主板图纸....感激不尽...

网友:
查下CPU供电看看

13694295506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A:
qu去掉内存看看电流  查查这机器有没有通病

网友B:
显卡故障性不大,先外接刷BIOS,屏蔽板载内存。ANX转换芯片的条件查查

网友:
这个感觉有点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去掉内存看看电流  查查这机器有没有通病

板载内存..

网友A:
在看看是不是bios问题 确定bios没有问题的话 只能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C:
跟显卡有个冒关系啊。这是双显卡的。显卡摘掉坏掉短路掉都能显示的。只是会有感叹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看看是不是bios问题 确定bios没有问题的话 只能换个显卡试试了

刷了好几个了  它电流会跳变至0.83A 然后到0.62A....之间有一次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显卡有个冒关系啊。这是双显卡的。显卡摘掉坏掉短路掉都能显示的。只是会有感叹号而已。

大神,,你觉得是哪的问题?缺某种电压或者信号吗 ? 初步测量了下电压 CPU  内存 显卡 都正常...望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故障性不大,先外接刷BIOS,屏蔽板载内存。ANX转换芯片的条件查查

在论坛看到天意版主的如何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1274-1-1.html,,但是他的触发过程中不会跳变0.6A   按照他的方法屏蔽板载内存后插内存 开机电流跑至0.55A

网友B:
跑到0.55A不跳变的电流吗?换多条内存试试,刷BIOS

网友:
这个电流感觉是卡内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跑到0.55A不跳变的电流吗?换多条内存试试,刷BIOS

刷过了  内存是好的别的机拆下来的 屏蔽板载内存是跑到0.55A  不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过了  内存是好的别的机拆下来的 屏蔽板载内存是跑到0.55A  不跳变

量一下内存的电压是不是1.35V,如果是就用低电压的内存试试。还一样查查内存复位是否正常?及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很好的分享,。。。。。。。。。。。。。。。。,

13694295506 -2

网友:
没弄好  客户急拿回去了  本想加焊显卡试试 ...

网友:
13694295506 -2

网友:
故障麻烦不好修啊

网友:
我的完全不上电

网友:
我今天接了台开机等亮,电流一点变化都没有。怎么修啊

网友:
显卡先加焊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