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笔记本AIR13寸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7-26):
苹果笔记本AIR 13寸的装完win7系统后的几个问题希望大神都能帮我解决掉谢谢!
1.显卡驱动是不能装的装了开机进系统是黑屏的得禁用掉。
2.键盘上面的热键 音量  亮度 调节 都无法使用,键盘背光也没有。
都是驱动问题的话希望大神提供给我下载,谢谢!

网友:
麻烦安装下BOOTCAMP

网友:
装安装版的,没有驱动先在苹果系统下下载。

网友:
下一个对应的BOOTCAMP装一下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

网友:
加我QQ:154594539   发给你

网友:
os 系统下用bootcamp 下载驱动

网友:
百度  一下

网友:
去 苹果官网下载 驱动啊

网友:
去苹果官网下载:BOOTCAMP 4.0的就可以支持了!

网友:
4.0-5.0 BOOT 就行。

网友:
苹果的用都没用过,更不用说I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