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5V4A正常亮机最长不超过半小时掉电重启随即秒掉

楼主(2016-07-26):
三星305V4A正常亮机最长不超过半小时掉电重启随即秒掉,哪位同行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求解决思路,温度又掉孤傲,是不是温度,还是别的问题呢?求大神,解惑!!叩谢!

网友:
头痛,草,气死我了

网友:
bios 显卡 搞过吗?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温度引起的

网友:
温度引起的

网友:
温度。bios 都有可能

网友:
散热问题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