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LA-8241P) 开机报警

楼主(2016-07-26):
dell 5520(LA-8241P) 开机报警,不亮,一直响,放那一会有时候还亮,可以进系统。关机再开又不能进系统了。

网友:
刷桥BIOS UH6

网友:
有可能是bios  的问题  我 这也有一个

网友:
我的 刷bios  的好了

网友:
刷个BIOS看看,现在的新机器BIOS故障多一点

网友:
还是先BIOS吧

网友:
现在遇到奇葩问题 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
BIOS的可能性最大了,最好先刷了BIOS再说

网友:
我也觉得是BIOS问题

网友:
我怎么感觉楼主是客户

网友:
键盘触摸板 拆掉  看是否还响 再确定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