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郁闷的Dell M5110换屏求解

楼主(2016-07-26):
前天接了一台dell M5110的机子,他的屏破了但是能够显示。说要换屏。报好价格,然后把我的库存有一块换上去白屏。尼玛可能挑屏吧。
然后去拿货的地方,把机子也带过去了,换了N多张要不白屏要不闪屏要不就不显示还报警,滴滴两声。一直换,后来把原屏程序刷进去还是一个吊样。郁闷啊。后来还直接报警8声,放一下电装原屏又可以了,新屏就是不行。这搞来搞去把他的旧屏也搞的有点闪屏还有条线。现在退都退不了。他说原来可以正常显示。大神啦出来吧,说说什么问题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就按照报警8声来修啊。一般都是显卡吧

网友:
这个真够呛的 找个屏型号一模一样的装上去试试

网友:
找根屏线换了试试,注意播拨屏线座有无问题

网友B:
估计还是挑屏  遇到一个三星的就是不换一样的屏怎么换就是花屏  最后把坏屏型号  还有不知道是什么号码拍个图片给卖家   找好久才找到一样的   装上就OK 了

网友:
可能高出新问题了

网友:
到这里来求有什么用 去找个专业维修的帮你看呀  这里还不是换屏线  干显卡  这些你自己多懂啦  难不成还要来个远程教你修?

网友:
遇到过三星的机器这样,是屏线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按照报警8声来修啊。一般都是显卡吧

人家屏还可以显示,你叫修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还是挑屏  遇到一个三星的就是不换一样的屏怎么换就是花屏  最后把坏屏型号  还有不知道是什么号码拍个 ...

我也觉得还是屏的问题,真难找啊这个屏

网友:
先找个原装屏试一下,不过好像这个机子不咋个挑屏。

网友:
这个机器 应该 不是这么挑屏吧  我觉得屏线问题大

网友:
淘宝找一模一样的

网友:
你是不是没拔电池换的屏???

网友:
M5110  AMD的那款?我换过屏啊 没这么费劲啊

网友:
戴尔有的屏,要刷马片

网友:
最后搞定,找到屏型号一样的。然后把原屏程序刷进去。谢谢各位

网友:
现在修机,真没实木搞头了,挣到钱

网友:
楼主换过屏线吗?

网友:
要写DELL 屏码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