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67S-C43 USB有一组不能用

楼主(2016-07-26):
P67S-C43  USB有一组不能用,,,查看线路图    链接一个8脚的小芯片 , 将小芯片去掉  直接链接1脚8脚, 开机 OK    可以用了。。

网友:
附上   P67CS-C43   图纸一份

ms-7673_20_1130(密码244122).pdf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这个是V星通病

网友:
可以的就是个5V转USB供电的芯片。

网友:
一般我找不到芯片也这样,不过就是待机就有USB供电 了吧

网友:
是V星通病

网友:
是msi的板子吗?

网友:
USb供电保护芯片吧

网友:
V星的  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