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通病

楼主(2016-07-26):
神舟战神K650D-i5这系列机器,桥特别爱坏,另外用USB口给充电宝充电,充一个死一个。

网友:
至今还没遇到呢

网友A:
故障是什么? 不触发?

网友:
Clevo的板桥都易坏,且板易变形。

网友:
战神又 要完蛋了

网友:
从来就不认为神舟的板子会多好!板子肯定是设计也有问题

网友:
神舟就是垃圾

网友:
垃圾的神州

网友:
不是吧,充电也能机。垃圾品牌呀

网友B:
神州又不生产主板  这么就变垃圾了哦  应该这样说 哪个牌子多是一样垃圾 多是那几个厂生产的 好到哪里去了 飞机大炮多出问题小小的一个本本就不出问题吗 真的是 这个垃圾那个垃圾  现在有几个不垃圾的 你说 苹果  香蕉不垃圾吗? 人家神州 清华 海尔 还没有没坏的还在用的也有呀  真不知道你修过几台神州 就见 ASUS  HP  DELL lenovo 苹果 香蕉 等··· 坏的多  请问你修过几台国产的  有没有同感的 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州又不生产主板  这么就变垃圾了哦  应该这样说 哪个牌子多是一样垃圾 多是那几个厂生产的 好到哪里去了  ...

对的。神舟外壳差点。散热差点。主板倒还好。广达代工的。还有蓝天代工的。

网友:
说明白点就好了,南桥爱坏,坏了笔记本是什么故障,是不触发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
什么情况?怎么还烧了呢

网友C:
蓝天的板咋南桥这么容易坏,太失望了

网友:
啥故障呀兄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故障是什么? 不触发?

大多数是 无待机  短路 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是 无待机  短路 桥短路

还没修过这种高档机。。多谢指点

网友:
没有待机 没有35v  找不到图纸

网友:
代工工厂确实就那么几个 但是这应该是本身设计的问题  与代工无关

网友:
早起四代的平台的那个小桥是吧,遇到过几个,没修

网友:
没试过,应该有用

网友(2017-11-28):
是的,的确都是桥坏,可问题是桥换上后开机进系统
会掉电,刷原厂BIOS都不能解决,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前两天接的战神K650-I7 D3,就是桥短路了,换了桥后亮机慢,风扇狂转,刷了BIOS风扇不狂转了,但亮机慢

网友:
确实容易坏桥
,这个机不通电百分之90都是坏桥的

网友:
SR17D的桥    前几天修了一个 客户插移动硬盘  外接供电的那种  直接干死了把桥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  不过学习了   神州的修的还真挺少的

网友:
昨天修个K660 I7 D1 但是不是南桥坏 是3V短路 进到EC的 换个EC就OK了

网友:
你所说的充一个坏一个,是指充电宝还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天的板咋南桥这么容易坏,太失望了

蛋疼!!!我也有一个机械革命的蓝天板子,电压都正常,电流0.6A。我都打算换桥了。

网友:
这个真的是碰到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机子桥是比较爱坏的我都换了几个了

网友:
是5v供电出问题还是直接桥挂啦呀

网友:
这种桥短路估计就是USB5V烧的!换桥又贵又麻烦  还要找bios

网友:
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神州的机器这边很少遇到,不知道图纸好找不

网友:
笔记本 ,买的多了,就坏的多。

网友:
遇见过以i,USB短路 桥挂 保护隔离也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