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开机老重启,不显

楼主(2016-07-26):
技嘉H61M-DS2  开机老重启,不显,没有CPU供电,要怎么去修啊,请教大神。

网友:
没有U供电那就修它呀,量一下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呀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还有可以对换下双BIOS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的en  有en 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dengcaisheng -2

网友:
en 有1.02V哦,那刷个BIOS试下先,

网友A:
这个板子我很熟悉,你在瞬间通电的时候检查一下每个单元供电是否正常,桥的0.94  1.05  1.8  内存供电1.5V还有南桥边上的1.05

网友:
都正常的话,你检查一下  CPU 芯片的9脚 1.05v的开启是否正常 还有 5v供电 好像是 26脚

网友:
网上下了个BIOS,刷了,

网友:
刷上去,能开一次机,第二次就开不了,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谁有REV:3.0的版本BIOS啊,发个过来试下

网友:
cpu起来了,就不怎么重启了吧。
先看看cpu电压了

网友B:
先从简单的入手呗,刷个BIOS先,再测所有条件

网友C:
刷了BIOS,现在能开机了,但是进PE,就定死不动了,哪位大神有H61M-DS2  REV:3.0的版本BIOS啊,发个过来试下

网友:
同求H61M-DS2 BIOS

网友D:
新板真是有点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板真是有点难修

不难修啊,很多都是BIOS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了BIOS,现在能开机了,但是进PE,就定死不动了,哪位大神有H61M-DS2  REV:3.0的版本BIOS啊,发个过来试 ...

论坛应该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从简单的入手呗,刷个BIOS先,再测所有条件

刷之前还是要判断一下的,比如其他供电都有,除了显卡供电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很熟悉,你在瞬间通电的时候检查一下每个单元供电是否正常,桥的0.94  1.05  1.8  内存供电1.5V ...

兄弟也在坚持维修主板是么

网友:
H61的好像有的机没有U供电就自动关闭了吧?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学习了

网友:
桥电压偏高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没CPU 供电  看看CPU供电电路嘛  供电正常就看晶振起不起震嘛

网友:
帖子里有通病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