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5V4A做系统做不上,愁死了。。

楼主(2016-07-26):
接客户一台三星本型号:305v4a  A6 3400M 独显 南桥是二合一的
拿来说做系统弄不上,我就按常理U盘直接进PE做系统,怪,进PE进不去滚动条一直滚。WIN8pe,于是重启直接GHOST做的WIN7。ghost完重启直接四个小点卡住,WIN8 WIN10都这样情况。于是乎开始换硬盘 内存 CPU 一系列的都换了还是不行,确定主板问题后,BIOS 南桥 显卡都做了,涛声依旧啊!最后没办法做个XP试试吧,*脏话*竟然过去了,但是进系统滚动条要滚很久才能进去,而且进系统也很慢反应!现在准备把网卡声卡一系列的拆下试试,,,又遇到这个情况的解决的给我说下!本人搞过的地方希望同行们不要再发了。认真的看完帖子在回复!!上个图版号:

网友:
安装版 做过没   还有不要打驱动 用官方地

网友:
建议用安装版,ghost能装上也要安装一天时间,前两天刚遇到过

网友A:
是什么硬盘啊,是不是MSATA3接口的硬盘,上次也一个三星,很垃圾,要是我买笔记本,以后绝对不买三星的。
按什么键都进不了BIOS,这是通病,刷个BIOS就可以,然后装系统,跟楼主的一样。
进不了,装了,各种方法试过了,什么原装WIN8,但硬盘DISK都格不了,我怀疑硬盘坏了了,拿到台式主板上有这个接口,也是一样,拔掉硬盘就正常了。
订个硬盘来后,开始在台式主板上还正常,装到那个机子,分好区后,一个鸟样了。
拿到台式主板上后,又是卡的要死,进不了PE。
我怀疑这个也坏了。
然后我再订一个硬盘,二十几G的,这回我就装到台式主板上,一切都操作正常,也装好了WIN7。
然后我不敢装到那个笔记本上。只是验证一下我的猜想。
这个笔记本拿到售后去了,售后也说硬盘坏了,后面弄了一个月才好。

网友:
刷个 bios 试试看

网友B:
一步一步用安装的系统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步一步用安装的系统装

安装版也一样,到滚动条直接死机

网友:
安装版的也试了,到滚动条死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硬盘啊,是不是MSATA3接口的硬盘,上次也一个三星,很垃圾,要是我买笔记本,以后绝对不买三星的。
...

最后怎么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怎么弄好的?

我自己怀疑是主板可能有个电压过高会烧硬盘,不过售后说要换硬盘,然后他那边换了硬盘就好了。
反正我是换了硬盘还不好,我把他那个硬盘放到台式机上装也不行,操作不了。我不清楚怎么弄的,好像听他订什么特定的硬盘,问的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找个安装光盘试试。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    用安装版的可以。。

网友:
别用GOST 安装版本的看下

网友:
试试安装版   显卡有故障也会导致这种问题的

网友:
重新刷个BIOS

网友:
在BIOS里面禁用USB

网友:
全部的USB都禁用看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最后在BIOS里面吧USB全部禁用搞定的

网友:
把光驱拆掉可能会有意外

网友:
安时序修哦, 结合论坛的贴

网友:
碰到过CPU坏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