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22b150n

楼主(2016-07-26):
按开机开关没任何反应,我从基地下了BIOS 刷了一样最后把原来的程序刷回去好了,用了刚一个月又坏了,刷了几遍还是部开机求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说明不是程序的事,当时不知道你碰触了什么而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不是程序的事,当时不知道你碰触了什么而显示了,

我怀疑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三星的驱动板就是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那你把开关去掉呢

网友:
可能是主控的问题,加热下试下,加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