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F215WD驱动板进水了

楼主(2016-07-26):
神州HF215WD驱动板进水了,清洗后各个电压正常,就是不亮!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嘛?

网友:
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一般进水的程序关系不大吧。看下晶振是否正常一般主控可能有问题

网友:
也可以刷一下试试

网友:
怎么修复。。。。。。。。。。。。。

网友:
刷了不行的话,拆下主芯片,重新焊接。

网友:
或者直接改个驱动板上去

网友:
只能说有可能 不能排除缺少工作条件

网友:
有可能带电进水,驱动芯片坏了,,,,先软后硬,可以先刷mcu看看,再不行看下驱动板淘宝的价格,有没有必要修后在做打算,,,,,,研究的话可以各种尝试,平时给客户修的话只能衡量修的时间成本和换板哪种来得快,哪种利润大。。

网友:
换个通用板稳定

网友:
进水 和bios 的关系不大吧

网友:
重新刷一个程序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