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忙分析平板电脑的开机电路

楼主(2016-07-26):
如图所示,R129标有BATT的一端有7.4V而另一端无7.4V,POWER-IN与POWER-OUT是接的一个开关面板上的开关,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接地了,也有可能是c121短路导致7.4v被拉低了

网友:
开关板的开关没有接地,电容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