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5R4J电流跑到0.7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7-26):
接一台三星455R4J,内外接都不显示,拆机,裸板电流跑到0.7,用风枪加热显卡,刷BIOS,涛声依旧,最后把屏拆开,发现是屏上面的接口排线松动了,怪就怪在屏上的排线松动了外接为啥不显示啊?没想明白

网友:
有些机子外接是不显的.要手动切换的.

网友:
松动了会不会还导致短路了呢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正常吗

网友:
二楼说得对。有的本必须手动切换的。

网友:
三星外接必须装热键驱动吧

网友:
开机的时候你没观察下硬盘灯?没观察下电流有正常跳变的现象?

网友:
很多机器,要内屏显示后才显.或检测过,设置BIOS了以后.后才后显.

网友:
有些机子外接是不显的.要手动切换的

网友:
估计显卡坏了料

网友:
刚好接到一台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