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短路维修附图纸LA6884P

楼主(2016-07-26):
一台联想Y470,一通可调电源电流4.5A,看来有大短路了!先上图

测试了一下接口VIN没有短路,再测试后面PR302发现为3欧,应该是B+短了!

找了电路图,开始一点点断开B+各个连接处(有点笨,用烧机法应该很好查,但客户看着修,总得"仔细"点来吧!)!

断了好几处还是短路中!客户终于走了!上大法宝吧,把可调电源一脚接地,另一脚接B+,慢点从0V加电,一直加到电流1A时摸了半天 还是没摸大发热点!再加大到2A左右,才发现显示屏接口的一个电容发热!就它了,拆之换之OK!

没有什么难度,就是要仔细点.发上来赚点分吧!附上电路图吧!

Y470图纸

网友:
这机子的通病 修很多台了

网友:
通病来着哦

网友:
这已经是通病了 修的多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的,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吧

网友:
电容短2a电流很烫吧

网友:
老大,这是通病了

网友:
电压调几大呢

网友:
这个真的是通病吗?

网友:
以前碰到过,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不管是不是通病,烧机就知道了

网友:
嗯,直接烧机很快

网友:
这都已经不知道修了多少了。。。何必再发。。。

网友:
看到这个机器5A  都是直接秒杀

网友:
是通病了吧

网友:
这机子的通病

网友:
这样赚分好爽吧。。。

网友:
大短烧出来了,有时候我也用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