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1 电流0.71 不动 无跳变 求助

楼主(2016-07-26):
dell  5521 电流0.71 不动 无跳变 求助  Bios  刷了  无果    内存换了 也不行 求助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

网友:
我的进机器也是。。。。。。。

网友:
你们不查查条件

网友:
电压都出了吗,复位出了吗?

网友:
复位出了吗?

网友(2016-08-28):
因该是南桥周围的电路出了问题提,也可刷这个BIOS试一下的

网友:
电压全出来了吗?希望楼主清楚

网友:
不过内存?那就干北桥啊

网友(2019-03-18):
板载U的出现这种问题  就可以跟客户说换板子或者卖给客户一个二手机器了

网友:
修吧1  按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