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外接显示接屏不显示

楼主(2016-07-26):
今收到一台G510机器,外接显示正常,但是接屏不显示,屏线接口到显卡的转换芯片已经换过,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条件都满足吗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开机第一次正常,关机后开屏幕不亮,外接正常,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2016-08-31):
我也是 坐等修好的说一声

网友:
我的机器,G510,最近显卡驱动打上,玩游戏就蓝屏了,。。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不行就换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 进水大短路 修好后 内屏不显示

网友:
准备去卖给rtd2132换下

网友:
怎么没高手回答呢

网友:
2312到了芯片 不行   刷到一个bios 灰屏 外接不亮 现在刷了N个都是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示

网友:
干显卡试试

网友(2016-10-12):
我的也是这毛病

网友:
我的是内外都不显示,看电流已经亮机了,有谁修好过的???

网友:
有没有大神给解决下问题

网友:
有搞定的吗  说一声啊